不至于再花钱吧??

楼主(2004-07-09):
给无刷装小铜齿,各位除了用台钳,还有什么好方法?我有一个小台钳(就是夹在桌角的那种),但太小,夹不住。总不至于为了装个小铜齿,再去买个大点的台钳吧

网友:

我是用普通胶把钳,钳子两边找2片胶皮夹找铜齿轮。用普通手电钻。手工钻出来的。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555在 2004/07/08 04:39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07/08 04:36pm 发表的内容:
我是用普通胶把钳,钳子两边找2片胶皮夹找铜齿轮。用普通手电钻。手工钻出来的。
我不是扩孔,是把铜齿压进电机轴哦

网友:

那就找一小段铜管,中间是空的(孔和轴经差不多)。找个人帮你扶好电机慢慢敲进去

楼主: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07/08 04:42pm 发表的内容:
那就找一小段铜管,中间是空的(孔和轴经差不多)。找个人帮你扶好电机慢慢敲进去
敲?不会把电机内部什么东西给震坏吧??

网友:

不是乱敲。电机装铜齿都能敲坏的话那电机谁敢买?我“敲”的电机的GS B20。
电机低部找个合适的东西垫住电机轴。垫平。

楼主: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07/08 04:56pm 发表的内容:
不是乱敲。电机装铜齿都能敲坏的话那电机谁敢买?我“敲”的电机的GS B20。
电机低部找个合适的东西垫住电机轴。垫平。
说的也是,谢谢啊,晚上就试

网友:

不怎么用。先用手弄进一点。。再用东西慢慢的敲。。

网友:

先把加热铜齿。然后垫好屁股。。小锤慢慢敲。。总之比较麻烦。。

网友:

加热应该可以。不过我是专门要一台钳来的

楼主:

一通猛敲,两分钟搞定

网友:

就是嘛,何必想怎么多麻烦办法,一敲就搞定。

楼主:

哈哈哈9494,一锤定音。刚上手,新的,有点舍不得。以后,估计要上板砖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5552004/07/08 08:50pm 发表的内容:
一通猛敲,两分钟搞定
我也是敲,但别猛敲啊,马达可不便宜啊.
在马达屁股上垫一个木块,这样马达就不会被敲出伤痕了.经过一定的缓冲伤害马达的可能性也减少许多,还有别太用力,慢慢来.免得敲过了还要费事往外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