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S5043直驱动力

楼主(2004-07-09):
我用手中的380
电机
,转子匝数30T,装上GWS5043,用2000MAH,7.2V锂电驱动,转速有15000转,拉力感觉还可以,马达
电池
电调都可以拉起。但不知道有多大数值的拉力,有哪位朋友知道?
准备用来飞快速轻型飞机。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07/09 08:45am 编辑]
还真没用过这个桨,评感觉估计拉力应该在250~300克左右(超过300也不是不可能,我可是估计哟).最好能测试一下,哪怕用最简单的吹称法.
如果飞快速轻型机,,把飞机重量控制在400克以内,应该能飞得还可以.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cst在 2004/07/09 05:10pm 编辑]
谢谢你。准备作架小的象真机,外型象野马,重量控制在350克以内,应该能飞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