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可以倒着飞吗

楼主(2004-07-09):
翼龙如果不加副翼, 可以倒着飞吗?

网友:

我试过,不容易哟~~
应该不是绝对不行,就算到过来了,也是没法保持的.
建议还是加副翼再试吧,不然有一定的危险性.
我当时大约在20多米的高度试的,不成功紧急改出时,离地高度大约3吧,险些入土哟~~

网友:

我觉得主翼带上反角的倒过来以后很不稳定,难以保持姿态。而且慢速机的S翼型和内凹翼型都不适宜倒飞。
想倒飞还是换云舞者吧。

网友:

可以啊!!!!我就是倒飞的!

网友:

.   我现在每次出去飞都要试试倒飞,但倒过来以后很不稳定,难以保持姿态,倒飞的最长距离最多是100米左右。倒飞好难转弯,每次倒飞想转弯,它就变成平飞的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zhengjin2004/07/10 01:59pm 发表的内容:
可以啊,翼龙在向上翻的时候可以的,不过要推舵,方向要控制好倒飞时翼龙爬升好难
.   逆风倒飞时翼龙可以爬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