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的特殊问题!?!?

楼主(2004-07-09):
我也是刚刚买的翼龙
比你惨,设备有问题
有时刚刚开设备时舵机乱动
还没打舵呢
换了电池还是这样
有时还没按触动开关电机就转拉
有时按左舵升降舵也跟着动
有时就不,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是不是晶体松动 检查检查!

网友:

保修中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模型小子2004/07/09 01:44pm 发表的内容:
我也是刚刚买的翼龙
比你惨,设备有问题
有时刚刚开设备时舵机乱动
还没打舵呢
...
请检查一些各连接部件是否连接好,如果电源接头没有连接好就有这种现象。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模型小子2004/07/09 01:44pm 发表的内容:
我也是刚刚买的翼龙
比你惨,设备有问题
有时刚刚开设备时舵机乱动
还没打舵呢
...
带回去修吧!

网友:

去看看接受机或发射机的晶体插好了没!
我上次就这样!

网友:

我的电调开关也是时好时坏

网友:

.
.   我的一个朋友买了翼龙情况与你一样。
.
.   如果你关了遥控器飞机就很安静,不会有乱动作,就是遥控器的问题,
.
.   我把朋友的遥控器里一个连接晶振与地之间的二极管换了,现在一切正常。上周未我带他飞了二十多分钟,每次都是我先把翼龙飞上比较高的天空,再把遥控器转给我的初学朋友...... 所以,他现在还只会降落,不会起飞,翼龙还放在我这里。这个周未他再到我处学习起飞,我想明天他应该学会起飞,把机机带回家了......

网友:

是发射机不审接收机
上的管子。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模型小子2004/07/09 01:44pm 发表的内容:
我也是刚刚买的翼龙
比你惨,设备有问题
有时刚刚开设备时舵机乱动
还没打舵呢
...
首先第一步要按照说明书上介绍的来操作,避免不必要的错误;接下来如还发现问题,就先检查各插口是否连接正确;检查晶体是否有松脱的现象;出现抖舵的情况需寻找是否有干扰源;建议您到空旷的场地测试、拉距离,以免收到不明干扰。只要完成以上步骤,应该很快就能确定是哪出问题啦!很多时候都是操作过程出问题,与产品质量本身无关。

楼主:

多谢大家的支持

楼主:

在巷字里测距离不拉天线14米拉出后19米
可在场地飞的时候就不觉的
为什么啊

楼主:

哈哈
我的翼龙已经飞了3个成功的起落拉(充好电一下飞到没电)
还全用KT板做了机翼尾翼,留着备用(机翼有翼肋哦)
一身白,好自然哦
大家也试试

楼主:

哈哈  俺的翼龙还上过一次山
是飞上去的
因为俺不会顶风飞
所以顺着风飞上了山在那躺着休息呢
害的我好找
哈哈

楼主:

不,不是设备本身的问题
我找懂无线电的哥哥看了
他说开阔地就行
我一试,对啊
好多拉
不过,就是发射机里的天线根部和电源指示灯短路了,你们发现了吗?

楼主:

还出现那种问题后拔开接受机电池再装上有时就好了
还不好重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