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有人用珍珠板来做翼肋!

楼主(2004-07-10):
真的可能吗?

楼主:

回帖

网友:

我觉得可以,以前看过<日本风情画>,广东的人应该看过,里面日本人用纸做的结构,几个人站上面都没问题,别说KT板就算是纸如果结构合理的应该不用加强就能做飞机

网友:

我用KT板做过,整个机翼框架都是KT板的。比较软,要补强

网友:

那当然是可能的了,不过那种做法制作麻烦,一般用于象真机。
目前用KT板做飞机的,大多是飞3D,所以还没有人做。
不过记得1+1模型用这种方法做过飞机。

楼主:

我以前在ET搞飞机看过!结构全用珍珠板,用木头加强!

网友:

巧了
我把翼龙的机翼尾翼全改KT板了
机翼也有翼肋都是KT的
就是用胶带加强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模型小子2004/07/10 09:24pm 发表的内容:
巧了
我把翼龙的机翼尾翼全改KT板了
机翼也有翼肋都是KT的
就是用胶带加强
请问如何改的,我也想试试,翼龙的的机翼摔得不成样子,太重了。

网友:

5mm的KT板和2mm轻木几乎一样重,比1mm的桐木轻一点点,但强度差远了。
KT板的优势在于有较大的面积,较好的刚度(不容易弯曲),但做小部件就不合适了。

网友:

我也前也想过。
现在魏军做了,不知谁用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