浆的规格是怎么测的?

楼主(2004-07-11):
机机上用的浆的规格是怎么规定的啊?比如翼龙上的浆是什么型号的?或者1047将的参数带表什么啊?请老鸟解答一下!

网友A:
1047....
10:代表螺旋桨直径,单位是英寸;
47:代表螺距,单位同上。

网友B:
1047....
10:代表螺旋桨直径,单位是英寸;
47:代表螺距,单位同上。
*************************
再问: 螺距是什么?哪个参数

网友C:
螺距是螺旋桨旋转一周的行程

网友D:
可以用螺距规测量。。不过现在都用成品桨。。不用自己做所以就没必要了。。

网友E:
翼龙浆是多大的呀,?

楼主:
是啊翼龙的将是什么尺寸的啊?用火鸟的将代替可以吗?

网友F:
大约7X4,两者基本可以互换,因为电机性能接近。

网友G:
9070的浆90代表直径90英寸?我还是没弄懂~请指教~~

网友F:
9047中90代表9英寸,而1047中10代表10英寸,因为模型用的最大桨我只听说过30英寸的。所以不会混淆。

网友H:
长见识!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