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自制F-16的方法!!!

楼主(2004-07-11):
本人想自制F-16,打算做长1.2m的,现有材料是4mm的KT板。已按制作尺寸打印出1:1的图纸,现在只做到机体的框架(如图),但不知道用什么来蒙皮???机翼是用泡沫做还是用KT板做????我现做的机体可行吗???

网友:

蒙皮用1mm的珍珠板加透明胶带加强。做这类像真隔框蒙皮式KT板飞机,台湾网站有比较多的介绍。

网友:

http://www.efly98.com/cdb_efly98/viewthread.php?tid=1253&fpage=1&sid=9FnqPx

网友:

什么动力?

网友:

台湾人很会做珍珠机!!

网友:

珍珠机是什么呀。

网友:

涡喷的还是后推浆的?

网友:

是函道风扇吧?用KT板做涡喷,没上天飞机都化了~看楼主的图片,这F-16应该是后推的,要是做函道的,我比较推崇泡沫板分段切割发,质量请轻.流线好

网友:

看样子他做不是风扇机
是后推的吧?
机身风扇们置没有留呀。

网友:

不是,我想F16是腹式进气。
机翼可以用5mm的作肋,1mm的做蒙皮,外包不干胶,肯定很强。
另外,强度考虑没有,要不埋跟碳线加强吧。

网友:

应该事后推的 要不就是静态
手工不错!

楼主:

我这找不到1mm的珍珠板,只找到1mm的吹塑纸。但觉得太薄了,不知行不行?
没办法了,只好硬把它蒙了上去。。。。说真的,蒙得工艺好差。ccccccc
打算做尾推式的,不用涵道。

网友:

不如买一个,330元包两个机身,含动力组,后推的,不含电子设备,机身是泡沫做的

网友:

楼主能不能发一份F-16的图纸啊?
evernever@126.com

楼主:

这有好多图纸http://www.airwar.ru/other/draw_fn.html

网友:

下面引用由m92fs2004/07/22 00:02am 发表的内容:
这有好多图纸http://www.airwar.ru/other/draw_fn.html
很不错,图纸已经被尽数拿下。

网友:

这位人兄 你蒙皮有问题 不应该一层压一层的蒙啊 不好看啊
因该是两张吹塑纸在龙骨处拼接才对啊!
蒙玩吹塑旨在机身表面涂一层环氧树脂局部用丝袜加强 就可以了

楼主:

唉,我放弃这种骨架式的做法了,现在改用泡沫分段切割的方法,现正制作中。。。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易飞模型在 2004/07/22 10:18pm 编辑]

试飞录象
http://www.achievar.com/media/f-16.wmv

楼主:

近来太忙了,只做了机身,还味打磨。不知道“易飞模型”的机翼是怎么做法?

网友A:
上面的飞机不是我的不过用电热丝切割就行

网友B:
原来又是小台湾做的呀?怎么国内就没人做好呢?看来我要加班把它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