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能否更换动力?

楼主(2004-07-12):
翼龙飞机用380
电机
感觉动力一般,能否更换540电机呢?有谁试过吗?

网友A:
换无刷吧。一次到位。

网友B:
肯定不行,只能换480

网友C:
电流过高的电机恐怕会把电调烧坏!!!还是小心为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