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翼龙设备!

楼主(2004-07-12):
各位改翼龙设备的老兄:请问你们用的是什么设备?
4VF的发射机用什么接收机咧?
谢谢!

网友:

飞高的接收机可以不。。

楼主:

下面引用由超级坦克2004/07/11 09:38pm 发表的内容:
飞高的接收机可以不。。
听说飞高的有点不稳定是么?
各位!

网友:

就用原装的就可以。

网友:

云飞,你也买了全套翼龙吗?

网友:

还是GWS的接收机稳定,我就用GWS的R6N。

网友:

都还可以,翼龙不需要飞很高。

网友:

就用飞高的吧。

网友:

原装的就可以了,改来改去恐怕性能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