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飞过GWS十字军电动飞机吗?

楼主(2004-07-12):
刚买回来一架GWS十字军电动飞机~原配的电机是GWS的130动力组。看网站介绍用
7。2V400MAH电池组,想请教下各位~我想买几块7。4V1600MAH的锂电,不知对电机是否有损害~?

网友:

容量大了,重量也会增大。飞起来应该更困难了。

网友:

放心去飞:)我们的电动飞盘也是130动力组。lps和ips都用过。lps配1048的桨处理更好,只是轴容易弯。我们一般用7。2v600mah和800mah的理电,7.2v1600mah的理电也用过。一点儿问题没有..
600mah的理电约40克。1600mah的69克。十字军用没问题。

只是建议不要连续飞行时间太长,无论什么电池电机在3分钟后都会发热,建议5-6分钟就下来歇歇。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

IPS耗电才不到2A,你要用1600mha的电池,那可要飞1个多小时啊,没必要吧,重量还要50克以上.
建议还是用小电池吧,重量轻了,工作电流小了,时间也不见得短多少.
主要是性能会好许多.

楼主:

呵呵~还是按老大的见意办吧。买几块800MAH左右的锂电飞十字军~唉~电池好贵哦
还要买几块1600的飞云舞者,5块电池就要500多大洋呢!俺的飞行水平再差点~3天两头摔机,感觉就象在烧钱。没办法~谁叫俺手臭隐大呢!哈~~~

网友:

下面引用由tiana9992004/07/12 10:10am 发表的内容:
呵呵~还是按老大的见意办吧。买几块800MAH左右的锂电飞十字军~唉~电池好贵哦
还要买几块1600的飞云舞者,5块电池就要500多大洋呢!俺的飞行水平再差点~3天两头摔机,感觉就象在烧钱。没办法~谁叫俺手臭隐大呢!哈~~~
注意保护电池啊,别摔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