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试了下。。。。

楼主(2004-07-13):
-=-=-=-=-=>
今天用7。2V900MAH镍氢
电池
组试了下GWS~IPS130动力组用1047浆(ELE见意)
电机
转了不到30秒感觉很烫,好象桨有些问题,出现双桨。待电机凉透换了只桨这回感觉好些~但也不过1分钟电池汤的历害,不知啥原因。难到130电机都是在这么高的温度下工作?
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谢~
-=-=-=-=-=>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07/13 09:04am 编辑]
IPS的工作温度确实有可能比较高,如果想长寿还是换小桨吧,或者加散热片

楼主:
哪能买到适合这种电机的散热片呢?请答复~谢谢!

网友B:
不知道5imx上面的电直电机散热可以改裝否,要不叫网络害虫页帮专门你搞一个散热,实在急的话就DIY的上。。。。----
终极散热片--------易拉罐皮大法

楼主:
谢谢美女和王子的指点~早点知道5imx那里有卖的就好咯~昨天才汇款在5imx那里买了些云舞者配件,飞GWS最怕的就是电机出问题,那么小的130动力组就要160大洋~加点钱应该能买到无刷了。谁叫俺喜欢 小型、慢速飞机的呢,火鸟之类的实在玩的无聊了
所以想换个好点的~唉~~~无耐啊!玩3D水平又太臭,云舞者都被我摔的有皮没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