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用过GWS的IPS-A动力组的朋友咨询一下

楼主(2003-06-28):
你们的IPS是否会很快发热?我的很快就发热得厉害,且功率跟着下降。

网友:

我有,但还没机会用!!!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mingji在 2003/06/28 11:33am 编辑]

你的飞机已差不多好了,到时发给你。很快就可派上场了。

网友:

好的,谢谢了,看看我的IPS会不会这么热!!

网友:

如就不好咯

楼主:

下面引用由KidFores2003/06/29 10:07am 发表的内容:
如就不好咯
那当然了,但对一般的动作影响不大,只是发热太大后不够力悬停而已。

网友:

如果是长时间飞行,最好配个专用的散热片。
不过你飞3d就有点增加重量了,注意飞十来分钟休息一下,应该没问题的。
我的IPS马达还没挂过。

楼主:

具体时间没算过,由于我老想悬停,总的飞行时间也就大概15——20分钟。而后半段已无法悬停,电机热的不敢用手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