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KT板机翼

楼主(2004-07-14):
做一个翼型模板然后用吹风机吹的,还要加强

左右两片机翼

网友:

还分左右2片?

网友:

建议中间还是要翼肋啊,另外梁也不能少啊……

楼主:

半成---机身和机翼

机翼中部的角度定位,以后还是要加翼梁的[碳纤]

机身

只做到了这里,多谢各位的意见

楼主:

我没有用热融胶,我用的是一种叫[农机胶]的胶液,本学生是初DIY,所以恳请各位老DIYER们多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

我把翼龙的机翼,尾翼都换了kt
而且机翼还做了翼梁,翼肋,上下是2层的
用胶带和双面胶固定上面你你的一样,用煤气加热弯曲,下面是直的,尺寸和翼龙一样,中间用2个铝合金加强,外面用普通泡摸做2个翼尖  很好用

楼主:

下面引用由小模型小子2004/07/14 08:34pm 发表的内容:
我把翼龙的机翼,尾翼都换了kt
而且机翼还做了翼梁,翼肋,上下是2层的
用胶带和双面胶固定上面你你的一样,用煤气加热弯曲,下面是直的,尺寸和翼龙一样,中间用2个铝合金加强,外面用普通泡摸做2个翼尖  很好用
有图吗?

网友:

我没电脑和相机
所以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