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浆和函道的问题!

楼主(2004-07-14):
螺旋浆的飞机,飞的时候不是受螺旋的力会向右偏吗?那函道的会发生偏转吗?

网友:

应该会吧,任何旋转的东西都有陀螺效应,多少来说,我的ELE EDF6400也有,不过感觉很小

网友:

函道的可能很轻微,因为他的风筒上有和螺旋桨成反向的固定扇叶,他的作用就是改变气流的方向使旋转的气流变为直线喷出

网友:

基本没有影响

网友:

    同意以上观点。准确说是反扭矩。与螺旋桨相比,涵道风扇转速高而扭矩低,反扭矩的影响也小。

网友:

下面引用由飞鱼2004/07/14 08:46am 发表的内容:
函道的可能很轻微,因为他的风筒上有和螺旋桨成反向的固定扇叶,他的作用就是改变气流的方向使旋转的气流变为直线喷出
同意啊
涵道的气流基本是直的,螺旋桨是螺旋的
反扭力基本忽略啊……

网友:

如果是双螺旋桨呢?

网友:

看情况,对转和同方向转不一样。

楼主:

象翼龙那么重的飞机,要用多大推力的函道风扇才行?
要是不贵的话,以后应该多发展函道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