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些锂电池和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4-07-14):
我买的超越的1800mA锂电池和一体化充电器,用来飞我的KT3D,
配GWS480电调和GWS350C动力组,充了不到十个循环就好像充
不进去电了,原来是可以吊机的,现在油门推到头都吊不起来,
锂电池的寿命果真就这么短吗,或者有其他问题呢。

网友:

咱么现在用的锂电用在模型上本来就不怎么成熟,问题是难免会有的。

网友:

是不是您的电机碳刷磨完了?

楼主:

肯定不是电机的问题了,因为我用新的GWS350C动力组试过

网友:

1800的电池放电应在3600最可以长时间用.你1800的电池放8000MH的电流对池不好也是用不了几次的.

楼主:

那我用什么电池好呢,大家伙儿都用什么电池呢??

楼主:

顺便问一下,有没有人用超越的一体化充电器,我看了ake的充电器是有红,黄,绿三个颜色显示充电状态,超越的是不是也一样

网友:

天才的话好象语句不通,有能听懂的吗?

楼主:

能看懂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飞鱼在 2004/07/14 09:11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mozhile20042004/07/14 11:29am 发表的内容:
咱么现在用的锂电用在模型上本来就不怎么成熟,问题是难免会有的。
严重同意,三洋公司的电池技术够厉害吧,他也没敢标称锂电10C的放电率
你看看那些号称7C,10C的锂电告诉你电池的使用寿命了吗,纯粹骗人
快速充电和大电流放电是以电池的寿命换来的

网友:

大放电还是隔电好,换小毫安隔电试试。

楼主:

镍鬲的好像重量大了一点,不知道能多少C放电,买一个600mA的,能15c就有8A了

网友:

大家不要跟风都去买里电,除了轻点外没什么优点。虽然重量很重要,可一不能忽略质量啊。我朋友的里电没用多久就已经不怎么样了,而且还是某大牌的……

网友:

我现在已经被锂电伤透了心了,用锂电简直就是在扔钱,几十元到一百多元的电池根本玩不几次,所以我正在找合适的镍氢电池用呢.但重量又是问题.

网友:

确实是这样,我飞电直的锂电感觉快不行了。充电时间变短,放电时间明显缩短,而且放电不稳定。
估计是电池内阻变大造成的,飞一个起降下来温度也比以前高!

网友:

我的锂电还都好好的,可能是因为我买了7节,每节使用率都不高,而且我一般飞6、7分钟就下来。我倒认为无刷电机可以配镍氢或镍铬,拉力大嘛。

网友:

下面引用由deepsea972004/07/14 01:19pm 发表的内容:
顺便问一下,有没有人用超越的一体化充电器,我看了ake的充电器是有红,黄,绿三个颜色显示充电状态,超越的是不是也一样
我在用!感觉还可以!

楼主:

确实是这样,我飞电直的锂电感觉快不行了。充电时间变短,放电时间明显缩短,而且放电不稳定。估计是电池内阻变大造成的,飞一个起降下来温度也比以前高!
我的电池到没有很热,但就是充电时间变的很短,电流也小了很多,我现在也想找合适的镍镉电池来飞,不一定每次都飞3D动作吗,3A镍镉应该还是可以胜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