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机的油门问题

楼主(2004-07-14):
本人新买翼龙,发现一个问题,油门在3分之一位置的时候,电机就停了。(微调已经在极限位置)这属于正常现象么?电池也是新的,充电约3个小时。
哪位大虾能指点一下迷津?
另外我的备用电池(Ni-MH 新的)充电3个多小时,很烫,但是带不动马达,是不是电池有问题,已经损坏?
略微郁闷中~~~~~~~~~~~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啊,很郁闷啦!!!

网友:

我认为不应该这样的,反正我的翼龙遥控器和你的不同,微调调好后油门全关电机才停止转动,不过低速时,电机震动加大,噪音也很大,可能是电调开关频率太低!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兄。
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问题呢?怎么调整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电池问题还是电调问题?

网友:

不好说,不过你的备用电池一定是有问题。

网友:

我也不懂,但我想应该是电调里有个微调吧
先问问艾特的朋友

网友:

下面引用由renqiang2004/07/14 01:11pm 发表的内容:
本人新买翼龙,发现一个问题,油门在3分之一位置的时候,电机就停了。(微调已经在极限位置)这属于正常现象么?电池也是新的,充电约3个小时。
哪位大虾能指点一下迷津?
另外我的备用电池( ...
应该是设备的事,我的也有问题,是遥控不起作用,舵机和电机乱动,遥控距离1-2米就失控了。对了,你有别的设备吗?换上试下。我换了T4YF就好了。

网友:

我跟楼主一起去买的,买回来急着玩,就用我的火鸟电池飞的(7.2V900mAH)
给这有关系吗?
不过玩的时间不长,也就半块电池,天就黑了。因为刚下过雨,地上都是泥,时间都花在拣飞机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