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试过ele的无刷套装用14.8v电?

楼主(2004-07-15):
厂家也没有这方面的说明呀.我打算加大散热片,提高电池电压,电机应该没啥.不知道电调受的了不.

网友:

哇,好场地,这是在哪啊?
匿名

有谁试过ele的无刷套装用14.8v电?

北京怀北滑雪厂

网友:

可以,看这个

匿名

有谁试过ele的无刷套装用14.8v电?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7/14 07:44pm 发表的内容:
可以,看这个
(photo.5imx.com/up/0407/20047141939580.jpg)
(photo.5imx.com/up/0407/20047141939581.jpg)
(photo.5imx.com/up/0407/20047141941020.jpg)
...
谢了.您说电调会不会冒烟呀?

网友:

还有“贼扑”打火机!??

网友:

试试看吧。

网友:

是滑草场吧!真不错。
匿名

有谁试过ele的无刷套装用14.8v电?

下面引用由天才2004/07/14 08:14pm 发表的内容:
试试看吧。
是炸了就惨了
有厂家的吗给说说

网友:

呵呵!电流是关键,不要超过电调的最大数值,电机烧不掉的。可以把遥控的最大输出设置小点,就很爽了,不过我用10。8V都巨暴力了,再高没必要。
高电压散热是关键,还有桨要小点,或者减速比大点。。

网友:

下面引用由zhanzhan2004/07/14 07:09pm 发表的内容:
厂家也没有这方面的说明呀.我打算加大散热片,提高电池电压,电机应该没啥.不知道电调受的了不.(photo.5imx.com/up/0407/20047141905430.jpg)
怎么了,动力还不够哦?
莫弄坏可惜了,不如给我
匿名

有谁试过ele的无刷套装用14.8v电?

10.8v 600g拉力有点不够用

网友:

好场地

网友:

一定要把电调的BEC供电切断,给接收单独配电源。
否则电调挂掉的可能性超过80%。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做,电子产品最怕的就是超出使用。

网友:

elemodel的无刷电调有过流保护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cqrz2004/07/15 12:46pm 发表的内容:
elemodel的无刷电调有过流保护吗?
意思一样,不能用。
匿名

有谁试过ele的无刷套装用14.8v电?

谢谢大家我放弃了这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