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动力系统及其寿命的讨论

楼主(2004-07-16):
有没有人用540级别的动力作3D机,或者用380级别的做,好像国内的大部分都还是用370级别的动力组来做3D基本上是蚂蚁,超越的37o动力组和GWS350动力组,这样的动力组要求的机身重量比较轻,电池也要容量高,重量轻的,这样一来动力组,电池都是在超负荷的状态下运行,动力和锂电寿命都很短,我看国外很多玩家用540或者380动力组,或者是无刷动力组,配上镍镉电池,这要虽然重量增加了,但是动力和放电能力也提升了,更重要的是整个动力系统的寿命延长了很多,不知道国内有没有朋友尝试过这样的动力组合呢,有的话,不妨拿出来讨论一下

网友:

不光考虑重量,设备的投资也是很重要的.

其实国外飞电动3D,也都是370有刷及200级无刷(300级重量在300克左右).还有很多是飞重量在200以下的.

我觉得小3D也应该归于室内机的类型,重量还是在300克左右好些,如果是200以内的那就更好了.
这算要看个人喜好了.

楼主:

这么多人,就美女回帖,难道真没有人在这上面有经验吗

网友:

eett尝试过380的3D,好像现在又返回370的了,毕竟用的最多的就是最成熟的。

网友:

我在用380的动力组(GWS-400),还没试飞,感觉比较重。

网友:

    总的来说,用540系列的电机设计起来会困难一些,做3D的难度要大一些。因为从功率重量比而言,370的动力无疑具有更大的优势。事实上,540的动力除非使用无刷系列,不然很难做到3D动作的要求的。一台有刷540的动力配上足够的电池。至少在1000克左右,而3D需要1.2甚至1.5的推重比,可是540系列的动力除非使用非常好的减速系统和螺旋桨,不然推力很难达到这个量级上,即使达到这样的推力,540也是在性能的上限了,动力时间等等都是问题。
   相反370系列的电机,不管无刷或者有刷,都可以实现20分钟量级的动力时间,无刷系统更是可以实现极好的推重比和动力时间,这个是540系列很难做到的。

网友:

蚂蚁不是推出540系列得么,不过电池的寿命么,我不知道能用多久哦。

楼主:

   yoyolee  早点是飞,给大家通报一下结果
好像380级别的是比370级别的重了不少,但是相对的拉力也应该大了不少,究竟380配什么样的桨,拉力有多大呢,没有用过,不知道。ett试的时候有多大呢,如果拉力不够,改变一下马达的攻角,适当的提高一些拉力,总的来说,动力组的寿命是不是还会比370的要长一些呢,有没有人尝试过呢

网友:

用380 当然是强力的,配合减速组飞一般动作飞机都很好,而且寿命长。

网友:

用380可以的,有450g拉力,寿命很长。就是电池吃不宵,所以我用了两对锂电,结果超重。540+行星减速我也有,8.4v下拉力700-800g,动力组总重200g,还是电池没有好的选择一般锂电用上是短命鬼,我用400g重的 3000mah镍氢测电流为30A。锂电我没测效果,也不想测,因为不如投资无刷。380的无刷配11.1V锂电可以达到同样拉力,轻得多,电流也小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