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我想把偶的云舞者换成无刷的套装,什么比较好呀,还有电池用什么好,谢谢了

楼主(2004-07-16):
各位老大,我想把偶的云舞者换成无刷的套装,什么型号比较好呀,还有电池用什么型号比较好呀,大家都是老手,帮我推荐一下呀,谢谢大家了。

楼主:

云舞者的原配380,大家都说动力不够,是不是一定要换成无刷套装好呀,还有要换成里电池好呀,要换的话都什么型号比较适合呀,哪里有的买呀,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

不用啊
我觉得原来的380动力是够了的啊
呵呵
要换的话可以试试ELEModel的无刷套装啊
很好用,而且也不贵,云舞用的话可以飞的很快啊^-^

网友:

要换无刷也要用11.1V或380级低KV值(2000左右)7.4V无刷直驱。

网友:

我们现在用的电池都不是模型专用,大C放电没好处,建议尽量用减速带螺距大的的桨,这样效率高些,可以适当降低工作电流.

网友:

我的云舞者也想换点东西,电机到是不想换了,想换个GWS4克接收几和2000MAH左右的的锂电,这样重量能减轻将近100克,380几克的云舞者飞起来不知怎样。

网友:

下面引用由想飞的馒头2004/07/16 04:42pm 发表的内容:
不用啊
我觉得原来的380动力是够了的啊
呵呵
要换的话可以试试ELEModel的无刷套装啊
...
 完全同意!

网友:

把电池换成锂电就OK了,也比原来轻了不少,把舵机换成微型的那更好,电机就用原来的就行了,买无刷的话,投入太多,肯定更爽,但是性价比就打折扣了。

网友:

试试吧

网友:

其实最实用的还是使用380/480行星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