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直驱动力组与电调)

楼主(2004-07-17):
我想用380或400电机(华迈产)做飞翼或三角翼不知用多大的电调翼长和重量一般控制在多少克内.380或400电机直驱配多大的浆能获得最佳动力谢谢!

网友:

6.5X4 , 7x4  ,7x5 约300克(7.2V)
最小15A电调,20就行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7/16 04:43pm 发表的内容:
6.5X4 , 7x4  ,7x5 约300克(7.2V)
最小15A电调,20就行了。
对于300克的拉力.机机的总重控制在400-500克是否可以,.推重比要达到多少才好飞

网友:

60%以上的推重比好飞。

网友:

成品机一般都是配7*3到7*3。5左右的浆,应该是最佳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