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电动3d机动力组和电池的搭配(多图)

楼主(2004-07-17):
精华贴里好象没有这方面的帖子,我也走了很多弯路.以下是我的一些经验,请大家拍砖.
你要的拉力和使用的电池:
你的飞机的重量和你要的拉力成比例的,每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这取决于你飞的动作.我用1:1.5以上才爽.也就是说400g的飞机要有600g的拉力.如果你只是吊机和普通飞行500g就够了.   飞机重量+电池重量+动力组重量=总重   但电池和动力组的重量随拉力的加大而加大型号 总重两也增加了  这有两个个例子
1+13d机 + ele无刷 + 1600ma  11.1v 5c 约=总重350克    我一直飞的很爽  动力大的不得了  拉力650克      飞完电池温的

老狼也喜欢航模

后来我又做了个kt飞机重量220克   ele无刷  60克   减速器+电调+设备+舵机=80克   电池是1600ma  11.1v 5c 99克 总重约= 459克  拉力650克 拉重比 1:1.4  我想的挺好,可一飞才知道,将将能吊住吊一会就不行了
为什么呢1+1可以kt就不行呢?  我忘了电池的放电电流
3d机的 电流计算不应算最大拉力的电流   应该算动力组在达到飞机重量的拉力时的电流 着应该是 电池c数匹配的关键
1+1  350g时的 电流是  7a
kt   459g时的 电流是  11a
这就是我失败的原因
11.1v 1600ma 5c 电流 =8a      1+1 350g 用7a很合适    kt用11a超了c数内阻增加放不出电
我把kt改用了 11.1v 3200ma  5c  重量增加到558克 电流 13.5 a   电池到是没事了但 动力全负荷工作长时间也不行了。这时我都要疯了。不会又要让我买大无刷了吧,真是水长船高呀
我想了好几天,怎样提高无刷的效率,未果。问c仔买无刷的方案, 28-25-6 电机 140克  25a  估计拉力有1000克   加上减速组和电调,那我的kt飞机已经超过700克了,11.1v 3200ma  5c  电池好象也很勉强。
最后我买了7c的1800ma电池  120克  加大了无刷的散热片,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7c的1800ma电池可不好买 还贵 看我绕这一大圈 够累的吧

总结:5c 1600ma 的电池飞370的小飞机是可以的 重量控制在350g 如果想飞翼展1米或更大的代价可也不小
建议事先想好自己玩的飞机的规格,我想370还是首选。 5c 1600ma的电池 长时间可放电8-7a 短时可到10多安培  其实现在国内的锂聚和物电池多为2c或3c放电,2c是厂家的建议c数到了模型大家都拿他用5c放电,厂家说明电池2c放电300次 容量不低于标称的80%  模型用5c 就变成100次了。(还要是质量好电池)还有的是铝皮包装的锂离子电池当锂聚和物电池卖。 锂聚和物电池硬邦邦的,铝皮包装的锂离子电池是软的半固半液态的一摔就坏了的。
我自制的充电器和电池测试

动力组:
首选还是无刷电机。我买过两个有刷的 gws 350c 都是没飞多久炭刷就磨没了,每个350c平均能飞100分钟
寿命太短了。再有就是效率低,等于7c的电池当5c用了。可用无刷的人太少了,帖子也少,价格又贵。不易搭配,也没有相应搭配的拉力测试数据。大家都不知咋好了。希望先吃螃蟹的朋友,说说你咋搭配的,拉力测试数据是多少。我刚玩无刷只有ele的无刷,总体不错,11.1v 拉力650g 寿命长,我已经飞了有20小时了,没啥变化。如果你是菜鸟,先买个蚂蚁的或超越的也不错。
强烈要求精华。待续

网友:
电动3d机动力组和电池的搭配(多图)

伽仔!

网友:
电动3d机动力组和电池的搭配(多图)

我只能羡慕
因为我是穷贵
那绿色的方快东东是什么啊
匿名

电动3d机动力组和电池的搭配(多图)

下面引用由小模型小子2004/07/16 07:45pm 发表的内容:
我只能羡慕
因为我是穷贵
那绿色的方快东东是什么啊
1800ma  11.1v  7c  锂聚合物电池

网友:
电动3d机动力组和电池的搭配(多图)

你的KT机可真够重的
我做的一般都是90g以内
飞行重量一般在280g以内

网友:
电动3d机动力组和电池的搭配(多图)

电池是什么的。
匿名

电动3d机动力组和电池的搭配(多图)

电池品牌   EV  (易唯)

网友:
电动3d机动力组和电池的搭配(多图)

电池如何,你用什么充电的,我先为这个烦劳的很

网友:
电动3d机动力组和电池的搭配(多图)

一直在用10。8V超越飞。很爽。但是还是想玩玩别的
所以我尝试打算走轻型化路线,7C以上7。4V小电池  轻量的KT机 轻量的无刷电机加电调。做动作应该很爽,对场地要求小 就是抗风性能差点。
电动3D超过400g的重量真的对电机不好(100W左右的)。

网友:
电动3d机动力组和电池的搭配(多图)

下面引用由辉辉2004/07/17 01:22am 发表的内容:
支持,我现在也是走轻量化的路线,GWS400 F的动力组配B2015L,电调凤凰25A,3个GWS5克舵机(觉得副翼用两个舵机的效用不大,反而增加了8克左右的重量得不偿失)电池用10C放电的7.4V1800MAH锂聚合物电池,总机重量350-380 ...
全油门.,就是拉力500克时的工作电流大概多少?

网友:
电动3d机动力组和电池的搭配(多图)

我现在到处打听1000mah左右的镍氢有没有好用的。几分钟飞行时间够了,飞完汽车上一充电,挺好的。
匿名

电动3d机动力组和电池的搭配(多图)

刚做的双翼机机,换了个kt板飞机轻了好多.总重400g

匿名

电动3d机动力组和电池的搭配(多图)

网友:
电动3d机动力组和电池的搭配(多图)

总重400g
还是太重了,是不是热胶用的太多了,加固拉杆用拉索代替可以减点重
匿名

电动3d机动力组和电池的搭配(多图)

我用的是泡沫胶
(加固拉杆用拉索代替可以减点重) 我不会
匿名

电动3d机动力组和电池的搭配(多图)

卖电池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125&topic=3414&show=0

网友(2004-08-25):
电动3d机动力组和电池的搭配(多图)

kt机得优势就是轻,真不明白楼主得KT飞机怎么会那么重
我现在做的都不会超过270g(1800ma) 或者更轻250g(1000ma),飞机翼展80CM长80CM
强度却很好,就算KT板边缘都擦烂了,炭管骨架还是结实如故。
飞机轻了,对增加电池得寿命也有益处
匿名

电动3d机动力组和电池的搭配(多图)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8/25 01:17pm 发表的内容:
kt机得优势就是轻,真不明白楼主得KT飞机怎么会那么重
我现在做的都不会超过270g(1800ma) 或者更轻250g(1000ma),飞机翼展80CM长80CM
强度却很好,就算KT板边缘都擦烂了,炭管骨架还是结实如故。
飞机轻了, ...
我又做了个双翼,,,  380g想减肥真不知道从那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