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直电热丝的简法

楼主(2004-07-17):
方法很简单,准备一段电热丝固定好其中的一端,用钳子夹紧另一端后通电。(千万小心别触电了)红热后拉紧,拉紧要保持至断电完全冷却,哈哈,要多直有多直!

网友:

粗细能保证么?

楼主:

当然,一试便知

网友:

试试看

网友:

费劲。不就拉直一条电炉丝么,怎么会那么麻烦。盘开以后在凳子腿上来回拽几下,然后上弓绷,你看它直不直?

网友:

别拉了,去拆一把电烙铁把,那里的电热丝够用的拉

网友:

就这事情还需要讨论嘛,一把螺丝批就搞定了!稍微拉一点,用弓一张,没有不直的~

网友:

不过得说说电热器是怎么工作的
包括多长的电热丝用多大的电
用什么电

网友:

别费劲了。。我拉过。。粗细不均。。切出来的泡沫坑坑洼洼。。通常是中间细两边粗。切出来的机翼中间凹两边凸。。nnd。。。死丑。。。:(。。
去五金或者加工电热圈的地方买直得把。。不贵还好用。

网友:

    此法不妥。热到发红已近800℃,电热丝就退了火,太软,即使绷得很紧,切大件还是容易变形。还是抻直的好。

网友: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4/07/18 09:26am 发表的内容:
别费劲了。。我拉过。。粗细不均。。切出来的泡沫坑坑洼洼。。通常是中间细两边粗。切出来的机翼中间凹两边凸。。nnd。。。死丑。。。:(。。
去五金或者加工电热圈的地方买直得把。。不贵还好用。
笨狼,不得要领,切不出来活该。

网友:

下面引用由闪电飞猫2004/07/18 11:23am 发表的内容:
笨狼,不得要领,切不出来活该。
我却。。。那个破电炉丝一加热就软了。一拉就细了。。NND。。还好那次在青岛闲逛碰到了。。哼哼。。N多直丝。。多的我都拿来当脚架加强。。嘿嘿

网友: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4/07/18 11:34am 发表的内容:
我却。。。那个破电炉丝一加热就软了。一拉就细了。。NND。。还好那次在青岛闲逛碰到了。。哼哼。。N多直丝。。多的我都拿来当脚架加强。。嘿嘿
说你不得要领你还不服气。谁叫你拿300W的电炉丝绷了?300W的太细,强度差,不能大力张紧。那样在切割的过程中,很容易被加工材料拉弯,然后你切出来的机翼就一塌糊涂。哈哈哈。笨狼笨狼笨狼笨狼笨狼笨狼笨狼笨狼笨狼笨狼        。要用就用1000W以上的电炉丝,上强弓绷,梆梆硬,你看切出来的机翼平不平、直不直?一米二的机翼一气呵成。笨狼笨狼笨狼笨狼笨狼笨狼笨狼笨狼

网友:

下面引用由闪电飞猫2004/07/18 12:05pm 发表的内容:
说你不得要领你还不服气。谁叫你拿300W的电炉丝绷了?300W的太细,强度差,不能大力张紧。那样在切割的过程中,很容易被加工材料拉弯,然后你切出来的机翼就一塌糊涂。哈哈哈。笨狼笨狼笨狼笨狼笨狼笨狼笨狼笨狼 ...
  1KW?偶这里能找到的也就800W。300的也没见。。那个直的大概有1KW了吧。。

网友:

不会吧,你们那连800W以上的电炉丝都没得卖?在我家附近的小五金铺子都能买到1500W的,若再去齐备点儿的五金店,2500W的都有得卖。怎么样?狼狼,高价卖给你一两条?

网友:

我们这里3000瓦的电炉丝很常见啊!

网友:

幸福的猫仔。。俺已经买了直丝还有EPP了。。哈。。不过一直也没空切。。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jl在 2004/07/19 12:00pm 编辑]

用不着这么麻烦吧!?
通220电热拉,不可取,
我是冷拉的,
电炉丝套在十子起子上.用钳子夹住头,垂直与起子杆方向拉出,(夹紧了!小性弹出)

网友:

下面引用由钓鱼狼2004/07/19 11:36am 发表的内容:
幸福的猫仔。。俺已经买了直丝还有EPP了。。哈。。不过一直也没空切。。
劳驾你的epp能买到多厚的。我想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