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心。。。。

楼主(2004-07-19):
-=-=-=-=-=>
关于重心的调整,以前飞的都是翼展1米左右重量较轻的电动飞机,有的出厂时电池,接收机位置已确定,只是用手简单的测一下重心位置,差不多就可以了。前几天做了架翼展650MM的小电动,总感觉重心调比准,请问有经验的朋友,怎样才能比较准确的调整重心位置(比如翼玄的35%或40%),请大家指教!!
-=-=-=-=-=>

楼主:

嘿~~~~~~~怎么没人跟帖?问题太菜了?

网友:

重心25%左右只是一个参考,重心越靠前俯仰安定性越好,靠后则操纵灵敏,但俯仰安定性降低,

网友:

重心一般在机翼的梁所在位置

网友:

对,机翼梁的位置(25%处),也叫空气动力中心.

楼主:

我是说怎样才能准确的调出25%或35%。

网友:

  支点法。把模型飞机倒过来,用一支削尖的铅笔支住对称面上的某一个点,
如果模型能平衡地立在这个支点上,那么重心就在支点的竖直线上。

   悬挂法。在模型飞机上任意取两个点(注意这两个点距离不要太近)。
先在A点上钉一个小钉子,绑上绳子,把模型飞机悬挂起来,等平稳后,从A点向机身
上画出延长线。把A点的钉子拔下来钉在B点上,绑上绳子,再把模型飞机悬挂起来,再在机身上画出延长线,两根延长线的交点就是模型飞机的重心位置。

网友:

我觉得不需要计较重心的精确位置,还是应该视飞机的飞行状况进行调整。

网友:

下面引用由danlli2004/07/19 10:22am 发表的内容:
我觉得不需要计较重心的精确位置,还是应该视飞机的飞行状况进行调整。
对!油机起飞时(满油)和降落时的重心就是有变化的.........
新人嘛慢慢带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ljl2004/07/19 10:55am 发表的内容:
对!油机起飞时(满油)和降落时的重心就是有变化的.........
新人嘛慢慢带吗
    所以油箱位置正好在重心哪儿。。调好了起飞降落影响不大。如果偏了~~~~~嘿嘿。。差不多就可以啦。。飞天上再细调。。

网友:

飞机的中心很重要!一定要重视,只是成品机一般都调整好了,不必操心,但是自制的飞机就得好好调整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tiana9992004/07/18 03:47pm 发表的内容:
-=-=-=-=-=>
关于重心的调整,以前飞的都是翼展1米左右重量较轻的电动飞机,有的出厂时电池,接收机位置已确定,只是用手简单的测一下重心位置,差不多就可以了。前几天做了架翼展650MM的小电动,总感觉重心 ...
请看这里
http://soarstar.efly98.com/l-1.htm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ljl介绍的方法还有其它朋友介绍的都对俺很有帮助,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