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请帮忙:怎样配一套无刷动力组?

楼主(2004-07-19):
就是用什么样的无刷电机+电调+螺旋桨(直接驱动)+电池
最好有两套方案:一套倾向动力好,忽略价格;一套注重性价比。
我是菜鸟,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yplin2004/07/19 00:59am 发表的内容:
就是用什么样的无刷电机+电调+螺旋桨(直接驱动)+电池?
最好有两套方案:一套倾向动力好,忽略价格;一套注重性价比。
我是菜鸟,请大家指教!谢谢!!
参考这里吧

楼主:

无刷电机可以用于直驱动力组吗?还是只能用于减速动力组?因为我计划做像真模型,考虑用直驱的。谢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yplin2004/07/19 12:44pm 发表的内容:
无刷电机可以用于直驱动力组吗?还是只能用于减速动力组?因为我计划做像真模型,考虑用直驱的。谢谢!
当然可以拉~~选择KV值低些的马达吧~~~
你如果想配东西,最好还是说下飞机的参数,比较好办些。!~

楼主:

版主,KV值是指什么啊?

网友:

简单的说就是KV低的扭力大 KV3500下算小的。应该是这样解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