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鸟飞机的一点纠错经验-尾翼不平衡的现象

楼主(2004-07-20):
火鸟飞机的一点纠错经验-尾翼不平衡的现象
1:星期六下午去蛇口海边放403,一次落地后,重新起飞,发现飞机比较严重的向左倾斜,把舵向右搬底,几乎无左右,结果差一点撞上路人。拿回来检查,没有发现任何毛病。
2:星期天早晨去莲花山放飞,又出现上述情况。蹲在地上,思考半天,才明白。机身和尾翼的联接碳素杆发生了微小扭转,400、403的碳素杆在受到猛烈撞击后,很容易从机身中脱落,这时起飞,由于机身和尾翼不在一条直线,出现头重下坠的现象。在把它重新压入机身,使机身和尾翼保持一条线后,碳素杆可能存在微量旋转,使V型尾翼的左右没有保持平衡,向一侧略微倾斜,不容易用肉眼看出,起飞以后出现向一侧倾斜的想象。
3:把碳素杆稍微向右旋了一点,然后向下投掷做无动力滑翔,正常。重新起飞,左右平衡非常的好,以前的略微向左转弯的现象都没有了。
4:可以在机身和碳素杆上刻一条线做标记,可以比较容易的发现V型尾翼不平衡问题。

网友:

好文章。。。

网友:

好,用大脑思考,用双手说话。

网友:

我的翼龙尾翼也歪了,我是用微调修正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不过碳素杆不怎么好固定,

网友:

用医用胶带绑牢就OK了!

楼主:

把碳素杆用胶带与机身联接粘上没有用处,在受到猛烈撞击后还是要脱出来的。我的400、403全都脱出了,里面用502胶粘、外面用电工胶布粘,都没有用处。不冲撞碳杆就没有事。
个人认为在起飞前做无动力投掷测试最重要,把存在的危险都纠正好再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