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可否充锂电??????

楼主(2004-07-20):
小弟近日找到一些4/3大小的 1300MA/H的锂电,因本身保护电路对放电电流限制很大,故拆除外壳取出保护电路,,虽说用不高于4。2V的直流电也可对电池充电,但因为怕过充发生危险等问题,还是决定放弃此种办法,,,,从手机店10几元购来飞毛腿的简易充电器,把充电口的导线引出,接在拆下的电池保护电路的相应线位(输入端),,,这样再把输出端用导线引出,就直接可以充没有保护电路的锂电了,经下午的使用,效果还可以,但小弟还有下列疑问,!!!1 此种方法是否可以充任一款锂离子电池  2 是否可以适合各种容量的电池  3 能否在指示灯显示饱合后,改装的电池确实被充满  4 不同的锂电保护电路是否可以通用

网友:

不知变压器直接连保护电路板可以充不?

网友:

只要终止电压在4.2V的充电器都能冲锂点.只是应冲电器电流的大小而决定充电时间的长短,建议充电电流最大不超过500MA,慢冲对电池有一定的好处!应该在说一下好一些的冲电器在充电的起开始阶段,和中段,不会应为电压的变化而改变电流,而在充电结束时电流下降的6MA时充电终止!

网友:

不可以!在对保护板输入的时候就要对变压器的电流做整流和限流的电路,否则是会烧掉的。

楼主:

经过几次的充放电,用市面上卖的简易旅充+一块工作正常的保护电路(我的是从手机电池内拆出来的)是可以给大多数(我试过6种不同型号和容量的电池了
)锂电充电的,,,另外,wqepwq  说的 对 用最高终止电压4。2V的直流稳压电源可以对锂电进行充电,但因不是脉冲输出,还是建议用手机充电器改制,另外锂电保护电路在使用中一定要去掉,但要在改制的充电器上加上,主要是你可不必时刻监空温度,充完后会自动进入保护程序,防过充造成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