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4-07-20):
3D、F3A、TOC各有何特点,如何区分?

网友:

TOC好象是个协会。。
F3A 无线电遥控模型飞机
F3A 无线电遥控水上模型飞机
3D 应该是花式飞机的意思吧
  我是这么理解的。。请楼下继续补充

网友:

F3A是无线电遥控特技模型飞机吧

网友:

空模

F1A 牵引模型滑翔机
F1B 橡筋模型飞机
F1B 橡筋水上模型飞机
F1C 活塞式发动机模型飞机
F1C 活塞式发动机水上飞机
F1D 室内模型飞机
F1F 活塞式发动机模型直升机
F1F 橡筋模型飞机
F2A 活塞式发动机线操纵竞速模型飞机
F2B 喷气发动机线操纵竞速模型
F2C 活塞式发动机线操纵小组竞速模型飞机
F3A 无线电遥控模型飞机
F3A 无线电遥控水上模型飞机
F3B 无线电遥控模型滑翔机
F3C 无线电遥控模型直升机
F3E-S 无线电遥控电动模型飞机(二次电池)
F3E-P 无线电遥控电动模型飞机(一次电池)
F3E-SOL 无线电遥控电动模型飞机(太阳能电池)
F3E-COMB 无线电遥控电动模型飞机(混合电源)

海模

A A-1级 汽缸工作容积不超过3.5ml内燃机动力水中螺旋桨 备注:A、B类模型是圆周
竞速艇 牵引竞速艇模型,它是一
B A-2级 汽缸工作容积3.55~6.5ml内燃机动力水中螺旋桨 种自由设计,使用内燃机
竞速艇 作动力采用水中或空气螺
类 A-3级 汽缸工作容积6.55~15ml内燃机动力水中螺旋桨 旋桨推进器,并能在水面
竞速艇 作高速航行的模型赛艇,
B-1级 汽缸工作容积不超过3.5ml内燃机动力空气螺旋桨 它由牵引索牵引围绕柱子
竞速艇 作圆周航行。

C C-1级 仿无动力机械船舶制作的模型,包括各类的赛艇和帆船, 备注:C类模型是外观舰
也包括有选择的使用机器或帆的船只 船模型,外观模型是按一
C-2级 仿有动力机械舰船制作的模型 定比例仿造的各种现有的
或过去有的海洋或内河交
类 C-3级 设备、场景、结构等模型 通工具,或是海港、各种
舰船一部分动作和性能的
C-4级 袖珍模型 演示,它要求模型符合原
来的形状和颜色

E E-HK级 仿真实舰船制作的模型,进行外观、航向和航速 备注:E类是自航舰船模
竞赛 型,带有机械动力的自航
   模型,是按照一定比例进
行仿造或是历史上有过的
类 E-X级 运动员自由设计或自行建造的舰船模型进行航向 舰船模型和自行设计的模
竞赛 型

F  F1-V3.5级 汽缸工作容积不超过3.5ml,空气或水桨竞
速艇
F1 F1-V6.5级 汽缸工作容积3.5~6.5ml内燃机动力水桨竞 备注:F-1组为自由
速艇 设计三角绕标竞速
F1-V15级 汽缸工作容积6.55~15ml内燃机动力水桨竞 艇
速艇
组 F1-E1kg级 总重量不超过1000克的电动机动力水桨竞
速艇
F1-E>1kg级 总重量超过1000克的电动机动力水桨竞速
艇
类 F2 F2-A级 总长度为600~1100mm的舰船模型 备注:F2组为绕标
  舰船模型
   组 F2-B级 总长度为1101~1700mm的舰船模型

   F3-E级 电动机动力水桨绕标竞速艇
F3  备注:F3组为自由
无 组 F3-V级 内燃机动力水中或空气桨绕标竞速艇(不 设计的绕标竞速艇
超过3.5ml的内燃机可用空气桨)
线  FSR-E2kg级 总重量不超过2000克的电动机动力水桨竞
速艇 备注:FSR组为自由
电 FSR FSR-E>2kg级 总重量超过2000克的电动机动力水桨竞速 设计的耐久竞速模
艇 型
遥  FSR-V3.5级 汽缸工作容积不超过3.5ml内燃机动力水桨
模型
控 组 FSR-V15级 汽缸工作容积6.55~15ml内燃机动力水桨模
型
模  FSR-V35级 汽缸工作容积15~35ml汽油机动力水桨模型

型 F6 多艘舰船模型的联合表演
组
F7 舰船模型的特技表演
组

帆 D组--自航帆船模型 D-M级、 D-10级、D-X级

模 F5--遥控帆船模型 F5-M级、F5-10级、F5-X级

        我的可能是老版的。。:)

网友:

F3A 无线电遥控水上模型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