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07-20):
两通的机机是怎样控制上升,下降和左右的?

网友:

单发那种还是双发的?

楼主:

单发的

网友:

加油门. 上升,
减油     下降
还有个方向舵,控制左右

网友:

哦,还有
光控制升降舵和方向舵,也能完成上下左右的控制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闪电飞猫在 2004/07/20 11:58am 编辑]

你说的两通道鸡鸡是什么?
若是说类似“火鸟400”的控制方式的话,那就是:一个通道控制动力电机,另一个通道控制方向舵。爬升的时候开动力电机,要想让它下降,关动力电机滑翔下降。不过这招也有失灵的时候,若碰上强上升气流,你完了。
然后是西西利出的玩具两通道遥控飞机,飞机是双电机动力系统,飞机本身无操纵舵面。飞行状态的控制是靠控制左右两边的电动机工作状态来实现。只开一边电机,飞机转弯。同时开两边电机,飞机爬升。同时关两边电机,飞机滑翔降落。真TM没劲。
然后是另外一种两通道飞机的操纵方式,这种控制方式同比上面那两种要来得完善。两个比例通道分别控制飞机的方向舵和升降舵,或者是升降舵和副翼。动力足够的话,可以飞P3A动作。这种情况下对电动机的控制只能有两种状态,开机或者关机。电动机的工作与否是通过一个特殊的联动装置(与某个操纵舵面联动,通常是和升降舵联动)来实现,推杆到底(关机),拉杆到底(开机)。操纵杆在其他状态下都不会影响电动机的工作状态,这时可以用来完成正常的飞行控制。
以上三种方法你觉得看不明白或者打心里觉得无聊透顶的话,你还可以选择飞滑翔机,哈哈,两个通道的滑翔机大把多。

楼主:

哈哈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