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挑战者的动力组

楼主(2004-07-21):
挑战者480动力组7.2V下可以产生多大拉力?哪里可以买到,多少大米,我要做飞翼谢谢!

网友:

挑战者480电机用锂电效果可能不太理想,放电电流和电压都偏小

楼主:

那380的呢?

网友:

电动的马达没有多少拉力..要玩厉害的去买无刷马达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宁静的守护2004/07/21 09:16pm 发表的内容:
电动的马达没有多少拉力..要玩厉害的去买无刷马达吧..
没银子呀!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航佳模型在 2004/07/21 10:49pm 编辑]

挑战者原配480动力组可达到360克以上静拉力。即将推出的鋰电版动力动力也可达到360克以上,且动力持续时间可达12分钟,重量减轻70克!实际飞行感觉除垂直爬升以外比用无刷(4200rpm/V)带减速驱动10×8螺旋桨要好。

网友:

我用挑战者原配480动力组、1050mah镍氢电池组、电调、起落架做的电动特技机起飞全重最轻只能做到410克,如果80克左右(不知道是不是)的7。2V锂电可以带动480电机达到360克拉力的话,我的飞机应该可以减轻到330克,推重比大于1,一定很爽了。

网友:

我想了解1050mah镍氢的重量和放电电流。能封装10.4V的吗?

网友:

我想了解1050mah镍氢的重量和放电电流。能封装10.4V的吗?
航佳8.4伏1050mah镍氢重160克,放电电流应该大于10-12C吧;不能封装10.4V,应为1.2V一节。只能是10.8V

网友:

我用7。2V,2000MAH的锂电78克,用TEST的云雾电机感觉还可以,拉力足够了,飞机马上要完工了。如果想得到更大的拉力,只有解剖380电机,转子重新绕线了,这作起来也相当容易,电机铁后盖拆卸也不难,呵呵。。。

网友:

不要一味的最求强动力,那样会进入重量不段增加的恶性循环.
可以考虑一下减重,这样也会有很好的效果.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7/22 04:58pm 发表的内容:
不要一味的最求强动力,那样会进入重量不段增加的恶性循环.
可以考虑一下减重,这样也会有很好的效果.
说的好啊,我就是在原来的动力基础上改用了锂电,减轻了近80g飞行性能一下就改善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7/22 04:58pm 发表的内容:
不要一味的最求强动力,那样会进入重量不段增加的恶性循环.
可以考虑一下减重,这样也会有很好的效果.
不是考虑减重,而是一定要减重,热溶胶要少用,用AB胶!透明环氧胶。能粘住就行。

网友:

对,赞同!

楼主:

我喜欢这样的讨论,有刷无刷又有何坊.扬长必短这才是正道!    顺便问一下航佳模型你的锂电斑480何时上市到时侯一定买一套!

网友:

下面引用由zzb3952004/07/23 03:40am 发表的内容:
我喜欢这样的讨论,有刷无刷又有何坊.扬长必短这才是正道!  顺便问一下航佳模型你的锂电斑480何时上市到时侯一定买一套!
下月初可上市。飞行感觉是轻快的,特技飞行更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