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飞新买的一架翼龙

楼主(2004-07-22):
新买一架翼龙,组装时发现尾杆固定尾翼的两个螺丝孔没打,自己打孔,装上尾翼发现偏得厉害,想旋转尾杆调整一下,嘿,这会倒结实的很,怎么也拧不动,后来两名大汉较劲,把固定舵机拉杆的两个固定卡子都捏碎了,尾杆才活动,调整好尾翼,在尾杆前端打了一个小孔,上了一颗自攻螺丝固定。连接舵杆时发现翼龙的舵角固定有问题,很容易松动,水平尾翼的舵角根本就卡不住,用塑料片,热熔胶密集投放,解决问题。
在主翼中间的塑料片上贴双面胶,砂纸打磨了一下插销,连接主翼,准备试飞。
因放假,附近学校的体育场进不去(塑胶跑道+草皮多好的环境啊!),不得已到附近一片沼泽地,还算空旷,没有线杆,跑道就别想了,小路上全是石头。
迎风手投起飞,一出手,就往右偏并往下坠,轻拉杆左舵,还好,操控挺灵敏,爬升到2、30米转弯,高度掉的利害,关小动力到50%左右,速度明显慢下来,,其间一直右偏,微调到头仍右偏,没办法只好一直轻打左舵。慢悠悠的飞了一个航线,准备降落,正在这时,两腿同时遭到草丛中大白蚊子的袭击,奋力反击,歼灭吸饱血的蚊子数只,再看翼龙,呵呵,已经在水沟里游泳了。
本次试飞,虽设备浸水,所幸吹干后无任何损失。右偏的问题好像在坛子里看到多次了,具体原因待查。
另解剖了翼龙的发射机,的确是四通道的设计,只装了三个通道,有一个通道的滑动电位器和微调电位器没装,电路板上有几个电阻电容没装,如果要改装的话,应该不会太难,我只把里面的线,换成了屏蔽线,其他的暂时没动。同样,接收机只需增加一个电阻就可以接受第四通道。

网友:

我咋就飞不好呢?看大家都好飞啊,是不是我太笨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xunicheng2004/07/21 11:32pm 发表的内容:
新买一架翼龙,组装时发现尾杆固定尾翼的两个螺丝孔没打,自己打孔,装上尾翼发现偏得厉害,想旋转尾杆调整一下,嘿,这会倒结实的很,怎么也拧不动,后来两名大汉较劲,把固定舵机拉杆的两个固定卡子都捏碎了, ...
质量好像很差

楼主:

下面引用由庄庆赓2004/07/22 10:45am 发表的内容:
质量好像很差
说实话,做工的确不够精致,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好飞才是硬道理。

网友:

"另解剖了翼龙的发射机,的确是四通道的设计,只装了三个通道,有一个通道的滑动电位器和微调电位器没装,电路板上有几个电阻电容没装,如果要改装的话,应该不会太难,我只把里面的线,换成了屏蔽线,其他的暂时没动。同样,接收机只需增加一个电阻就可以接受第四通道。 "
要是楼主改好后一定要告诉小弟怎么改哦!!!我想把翼龙用现在的设备改成带副翼的。

网友:

对啊,如果楼主改好了,一定一定给小弟们分享一下,我也很想把这个东东改成4通的。楼主加油,兄弟坚决支持!!!!!!!
支持!!!

楼主:

翼龙是给别人买的,试飞后调整了一下就给人了,不过今天又小飞了一下,刚下完雨,风巨大,有4级以上吧,在足球场上直接滑跑起飞,只滑行了2、3米就拉起来了,起飞以后整个就是在跟风搏斗,逆风基本悬停稍有倒退,爬高后俯冲获得速度才能逆风前进,勉强飞了两个起落,第三个起落时飞到了一片积水上方,高度掉到2、3米,跟风搏斗了十几秒钟,终于被击落在地,设备再次浸水,唉!郁闷啊!
回去擦干试机,接收机没有任何反应,拿电吹风狂吹,中周的封固蜡都吹没了,再试,呵呵,又恢复正常了。
自我感觉翼龙没有必要进行大的改装。不过如果坛子里的哥们想改的话,我就抽空试试,改完了再发吧!

网友:

小心,电子设备进水后应该立即断电,彻底弄干后再试!!否则可能彻底损坏!

网友:

我和你一样,买回来的新东西就有这样的问题......
唉!下午吃过就把机机调整了一下--------就是尾翼上的支架不平稳,装上方向舵以后就往右偏.
出了身汗也没有完全搞好,飞的时候总是往左打舵.没风的情况下还算可以!
请问高手是这个问题么?

楼主:

下面引用由云飞2004/07/25 08:47pm 发表的内容:
我和你一样,买回来的新东西就有这样的问题......
唉!下午吃过就把机机调整了一下--------就是尾翼上的支架不平稳,装上方向舵以后就往右偏.
出了身汗也没有完全搞好,飞的时候总是往左打舵.没风的情况下还算可以!
...
我也是超级菜鸟  ,这个问题好像在坛子里看到多次了,感觉还是尾翼偏造成的,翼龙的尾翼固定方式很难保证不移位,所以每次起飞前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另:今天下午抽空测出了发射机上缺少的第四通道的元件参数,明天找齐元件焊上试试。

网友:

翼龙就事爽,我的翼龙给我摔了n次都还能飞,主要都是自己改了之后才出事的,平时都很好飞,做为试验机还真不错

网友:

我的翼龙撞上墙,从5楼解体直接插向地面,机体变形,主翼断裂,电池丢了! 基本报废了。

网友:

强烈支持改4通,成功了能告诉大家吗,俺也想改

网友:

下面引用由xunicheng2004/07/25 09:20pm 发表的内容:
我也是超级菜鸟  ,这个问题好像在坛子里看到多次了,感觉还是尾翼偏造成的,翼龙的尾翼固定方式很难保证不移位,所以每次起飞前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另:今天下午抽空测出了发射机上缺少的第四通道的元件参数 ...
支持哦,改好了可要公布出来哦。

网友:

不要说你的翼龙了...我的云舞者也好难飞...

楼主:

翼龙遥控改四通道已经完成了,数据还在工房没拿回来。
需要4支电阻,4只电容,一只二极管,一只滑动电位器,一只微调用的旋转电位器。
最难找的是滑动电位器,因为翼龙的遥控比较特殊,遥杆微调是分开的,主电位器用的是10K的滑动电位器,微调电位器用的是10K的旋转电位器,这两个东东不太好找,我找了半天在一台旧手提录音机拆了一支20K的滑动电位器,把微调省了凑合着用吧。
把发射机缺的元件装好以后,发射机就改好了。
接收机改起来就简单多了,在IC的2脚焊上一只2.2K的小电阻,我是用的贴片。这就是第四通道的信号输出,为了好连接舵机,我从旧电脑主板上拆了三根插针,想办法焊在合适的位置,外壳扩一下孔就OK了。
我没有图像设备,就不上图了,明天上班把元件参数贴上来。

楼主:

翼龙遥控改四通道请看发射接收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