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S300电调。。。。。

楼主(2004-07-22):
请问GWS300电调BEC(电池限压)是5V还是5。5V?如果用聚锂电飞,飞到断电电池会不会过放电?

网友:

瞬间到5v就截至了。。聚合物的没飞过。。离子电没事儿。。7.2v得

网友:

截止电压是5v
问题不大,离电的负载过放电压应该在2.5v左右.
不过飞离电在感觉无力时就应该下来了,顶多在做一会一般飞行,不过为了电池还是下来吧.

楼主:

多谢两位高手指点,省得俺胆惊受怕。嘿~~~~~~~~~~~~~~~~~~~~~~~~~~~~~~

网友:

下面引用由tiana9992004/07/22 02:24pm 发表的内容:
多谢两位高手指点,省得俺胆惊受怕。嘿~~~~~~~~~~~~~~~~~~~~~~~~~~~~~~
虽然这样,但也尽量不要让电调自动断电啊,无力就下来吧~

网友:

我就用的是ICS-300+7.2锂电
我觉得没有问题哈,不会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