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06-30):
电动固定翼飞机都需要那些配件?请模友们帮忙作答!

网友:

下面引用由DXX2003/06/29 11:02pm 发表的内容:
电动固定翼飞机都需要那些配件?请模友们帮忙作答!
配件?
你是不是指遥控器,接收机,舵机...

楼主:

就是作一架电动飞机都需要什么?麻烦给讲解讲解!

网友:

这个,还是请rm696回答,他是专家~~!

网友:

下面引用由DXX2003/06/29 11:18pm 发表的内容:
就是作一架电动飞机都需要什么?麻烦给讲解讲解!
要有飞机空机身,电调,遥控设备,微型舵机,电机

网友:

下面引用由DXX2003/06/29 11:18pm 发表的内容:
就是作一架电动飞机都需要什么?麻烦给讲解讲解!

1、飞机本体:轻木片、轻木条、碳纤棒、碳纤管、泡沫塑料、热缩膜、卡纸等等;
2、动力系统:电动机、齿轮减速器、电子调速器、电池等;
3、控制系统:遥控器、小型接收机或微型接收机、小型舵机或微型舵机;
4、工器具:工具刀、钢尺、木锉刀、砂布、木制工作台、微型台钳、夹子、胶水(环氧树脂、丙稀酸酯结构胶[哥俩好]、白乳胶、502瞬间胶等)、台秤等;
5、综合性室内外场充放电器。
兄弟  我就简单的说说啦,还有以上有些东东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慢慢一步一步的来购置。
最后祝福你——兄弟   制作顺利!飞行顺利!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DXX在 2003/06/30 08:41am 编辑]

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