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斑竹帮忙:这个P-51怎么搞定?

楼主(2004-07-23):
菜鸟有几个问题请教斑竹,先道谢了!
1、5iMX的商品里有没有适合做非电直的无刷电机,我怎么看到的都是做电直的无刷呢?
2、锂电是否可以像普通干电池那样串联或并联?
3、一般的电动固定翼使用几个通道的遥控器?不同品牌的舵机和接收机之间可以互换吗?
4、无刷电机、减速动力组、螺旋桨、电调之间的搭配有什么要求吗?
5、5iMX有遥控器出售吗?
6、……(还没想到,以后继续请教)
小弟想做一个KT板的像真P-51,完成后起飞重量大概400g左右(估计),但上面这些东西不知道怎么搞定,请斑竹指教,谢谢!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钓鱼狼在 2004/07/23 08:18am 编辑]

1 转速高的一般都不是给电直用的
2 锂电可以并联或者串联。注意事项跟氢电铬电一样。
3 电固最少两通道。高了不封顶。一般用4vf飞就不错。常见的舵机是通用的。。
4 这个不清楚。热门产品偶没用过。待会儿请美女来解答一下
5 去商城看看。没注意
6 不急。。随时恭候。~~
  其实不作特技的话可以不用那么大的拉力。。推重比达到0.6就可以飞了。当然越大越好。。比如你要做的51起飞重量在400克。。动力组的拉力在240克就可以飞。超过了就更好飞了。常见的350动力组都能达到。。够用就可以了。不必非要强求350-400克的拉力。。因为到达那个拉力的同时马达的寿命就缩短了。电池也在大电流放电。飞行时间就缩短了。。呵呵。。
  不足的地方请楼下再补充~~~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07/23 03:41pm 编辑]

1. 无刷马达没有什么直机和固定翼之分,电调是有区分的,主要在于软启动.
   马达的选择要看你的应用,还有你的喜好,如果喜欢减速的高效率就用高KV的,如果喜欢直驱,就用KV低的马达~
2.  当然可以拉~
3.  建议还是3通以上吧~~没有升降舵太难受了~~
4.  要求是没有了,好用而且适合你就行.动力搭配可参考这里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46&topic=1757
5.  好象是没有
6.等你想到再说吧~~
如果财力允许还是建议直接上无刷,
考虑一下如果主要是以300~400克的小飞机为主,那就买个ELE的无刷或华迈的2015系列的马达.
要是飞机重在400~800克,就选个2025或GS B20系列的.
如果重量再大,马达再升级吧,不过电调也要换了~~~因为200级无刷用20以内的电调就够了~

网友:

380直驱能有多大的拉力呀。

网友:

6*3吧?

网友:

7*3有230-300克拉力,看你马达的好坏了。

楼主:

大家的遥控器都是在哪儿买的呀?

楼主:

斑竹,再问一个菜问题:
无刷的 130,380,540 都指的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