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测电机的电流都用什么型号的直流钳形表?

楼主(2004-07-23):
网上看了一下,便宜一点的只有胜利的,但它的最小分辨率只有0.1A
分辨率0.01A的都是非大陆牌子,全是1K以上,有没有便宜一点的?

网友:

价格有些贵拉~~我还在寻觅之中~~

网友:

FLUKE

网友:

下面引用由test2004/07/23 12:50pm 发表的内容:
网上看了一下,便宜一点的只有胜利的,但它的最小分辨率只有0.1A
分辨率0.01A的都是非大陆牌子,全是1K以上,有没有便宜一点的?
最小分辨率只有0.1A不是就足够了吗?还想更高分辨率就用75mV标准电阻串进主回路测量吧!!

网友:

我用数字万用表

网友:

下面引用由陆虎2004/07/23 03:40pm 发表的内容:
我用数字万用表
这样不准,工作电流会降低的

楼主:

FLUKE
东东好是可惜米不足最便宜也要1-2K

网友:

我用50A电流表。
表头加分流电阻一共十几元左右。

楼主:

又在网上狂寻了一顿,找到一款:CEM DT-9702 价格不错3**,有DC40A档(分辨率0。01A),200A档
(分辨率0。1A),但是没有最大值保持功能(可以测电机的启动电流)
DT-333又缺货

网友:

我也想搞个,大家一起查查!

网友:

俺的是街上小摊上8元买的
测个通电不通电还行

网友:

直流好象不能用钳型表吧。

网友:

我用在电子市场买的电流表头,才15元!

楼主:

直流好象不能用钳型表吧
可以的,只不过有直流的要贵很多,一般市面上卖的基本上是交流钳型表

网友:

一般的钳形表用变压器原理,测量直流的要用霍尔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