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傻问题

楼主(2004-07-24):
KT板飞机的机翼是张普通的板,没有翼形啊,它是如何产生浮力的?

网友:

对,看航空理论都是认为只有翼形才可能产生升力。我认为把机翼比较做风筝更合适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易飞模型在 2004/07/23 11:08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空米2004/07/23 10:40pm 发表的内容:
KT板飞机的机翼是张普通的板,没有翼形啊,它是如何产生浮力的?
简单的说:一张平板当把它垂直于迎风面是没有什么升力的,但当它和迎风面产生一个正夹角时就会有升力。当然板子要在向前运动当中。拿张板子试一下就 知道了。

网友:

   升力产生有几个需要的条件,平板作为一个特殊的翼型,只是效率低点而已。
   翼型的几个需要的条件比如相对厚度,弯度等等,翼型就是是经过优化过的外型,在某种条件下具有更好的效率。
   一般弯度或者厚度越大的翼型同样速度下,升力就大一些,但是阻力也大。
   升力产生主要原因是空气具有粘性,机翼与空气的相对运动中,使机翼表面的空气速度发生一个改变,进而产生升力。平板翼型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只是效率差点。

楼主:

既然效率差,那么为什么3D板机要用平板呢?

网友:

下面引用由空米2004/07/23 11:46pm 发表的内容:
既然效率差,那么为什么3D板机要用平板呢?
所谓板机吗,好做便宜是最大特点吗。

网友:

那特技飞机的机翼两面的弧度一致是不是为了正到飞升力一样啊

网友:

是的,还有就是对称机翼的阻力小啊

网友:

都是高手,我要多请教才行~~
我个人意见:为什么风筝都是平的,也一样能飞得老高?这就是在于风力吧?目前很多3D机都是平板的多,这也就相对来说平板还是可以飞的!

网友:

板型/对称型机翼在水平于气流方向的时候,由于上下表面压力相同,所以不产生升力,当与气流方向有一定角度的时候就会产生升力(风筝就是靠这个原理飞起来的),翼型的中弦线与气流方向的夹角就是迎角,当迎角变大的时候升力和阻力都会相应变大,当到达一定值的时候,阻力会突然变的很大而升力又变的很小,这时候就是失速。
目前的3D机翼做成平板的主要是因为制作成本低,制作方便,加之3D飞行由于动力强劲(一般推重比都超过1),就是升力小点也没有多大问题,可以利用迎角来解决。吊机的时候机翼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来稳定机体的了。
个人见解,欢迎拍砖!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闪电飞猫在 2004/07/24 08:11pm 编辑]

唉~~~,说多少次了,平板也算是一种翼型,相对厚度很小的对称翼型。老说平板机翼无翼型,这简直就是对新人的一种误导。

网友:

说得对,平板不仅是翼型,而且对特级飞机来说是效率很高的翼型(如果够薄)。缺点是强度和刚度不够,但300g的飞机无所谓啦。

网友: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7/24 09:55pm 发表的内容:
说得对,平板不仅是翼型,而且对特级飞机来说是效率很高的翼型(如果够薄)。缺点是强度和刚度不够,但300g的飞机无所谓啦。
平板效率很高,如何见解。

网友:

会不会是他把厚度很薄的凹凸翼型也当成平板翼型了?

楼主:

那我觉得至少应该把板翼的前缘改成弧形,这样阻力会更小吧

网友:

生产效率还是气动效率?

网友: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7/24 09:55pm 发表的内容:
说得对,平板不仅是翼型,而且对特级飞机来说是效率很高的翼型(如果够薄)。缺点是强度和刚度不够,但300g的飞机无所谓啦。
很对!很对!又学到点东西了,KT的能不能做的飞慢一点呢?不用吊机,就平飞就可以了,要飞的象薄膜机一样慢能做到吗?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闪电飞猫在 2004/07/25 11:58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bs981362004/07/25 11:30pm 发表的内容:
很对!很对!又学到点东西了,KT的能不能做的飞慢一点呢?不用吊机,就平飞就可以了,要飞的象薄膜机一样慢能做到吗?
KT板3D之所以能慢飞,原因是其翼载荷比较低。那种烂翼型的升阻比可不怎么样。若你真的想做慢速indoorfly,除了大幅度降低机翼载荷,在翼型的选择上应该选用高升阻比翼型。比如“哥廷根”Go-417。比这个升阻比要高的翼型也有,比如E-376、E-377。只是,这两种翼型的厚度太薄了,工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