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E泡沫塑料上色用什么颜料?

楼主(2004-07-26):
普通喷漆对PE有腐蚀性,一般用什么颜料?
一般PE用什么胶粘?可以用白乳胶吗?
谢!

网友A:
白乳胶可以用,就是干的太慢了,市场上有买泡沫胶的,还有一种木工胶也能用,是黄颜色的干的速度快(1分钟就差不多干了)强度大.

网友B:
哪有卖的,在什么店理有。

网友C:
在买泡沫板的店里就有,一罐2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