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了380马达的三角翼

楼主(2004-07-26):
[这个贴子最后由易飞模型在 2004/07/28 01:22am 编辑]

把马达位稍微向内切掉一些换了GWS的380马达,用的ELE的桨轴转接器,6*3的桨。飞行的时候好安静啊。

楼主:

双推哦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易飞模型在 2004/07/26 06:31pm 编辑]

如果装了机身三角翼还可以滑行转向哦。

网友:

不错,真是双推,!

网友:

不用油的推!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闪电飞猫在 2004/07/26 04:09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易飞模型2004/07/26 01:41pm 发表的内容:
装了机身的三角翼,还可以转向哦。
(photo.5imx.com/up/0407/20047261330350.jpg)
这个图片还是要注明出处的,不知道那里面的飞机是不是你做的。我最早是在飞行批撒里看过这个照片,而且,这也不是三角翼。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易飞模型在 2004/07/26 06:34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闪电飞猫2004/07/26 04:04pm 发表的内容:
这个图片还是要注明出处的,不知道那里面的飞机是不是你做的。我最早是在飞行批撒里看过这个照片,而且,这也不是三角翼。
只是为了让大家有个参考,可以这样玩。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下面是我今天做的机轮。

网友:

飞机可以,人吗……!哈哈

网友:

飞机可以,人也可以撒
呵呵

网友:

易飞,飞机大了出行带不太方便。
我一直觉得三角翼飞机是否可以设计成折叠的缩小尺寸,那就更完美了。
另外请问,三角翼下面是平板,手掷时拿哪儿?

网友:

再问,你的接收机、电调、混控三个是叠在一块放的吗,

网友:

可以啊
回头我也改来试试……
哈哈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易飞模型在 2004/07/27 12:58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飞不高的鸟2004/07/27 00:13am 发表的内容:
再问,你的接收机、电调、混控三个是叠在一块放的吗,
我没用混控因为我用的是9X,电调和接收放在一起。表面没东西这样风阻小。

网友:

三角翼的重心应该在什么位置???
你们拿啥地方起飞??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易飞模型在 2004/07/27 06:05pm 编辑]

其实拆掉垂尾外出也很方便的,就是一个片片吗。到地方再用双面胶带粘一下就行了。我的三角翼是在16厘米的地方,怎么投就要看图了,说不清楚的。

脚踢起飞也行,就象带球的感觉。

网友:

李大哥误会了,我是觉得近800的翼展还是带出太招摇了,我们又没私家车。
看你第二章图,手可小心!!我看国外有人拿着一边翼望上仍,可能需要的技术。
三角翼我喜欢,结构紧凑耐摔,灵活,还少用个舵机。
考虑不玩3D了 !!!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易飞模型在 2004/07/27 11:06pm 编辑]

误会到没觉得!我这飞机的翼展有935。可以改出差版的。具体要参看台湾的飞行批撒网站用两条碳管预埋在机翼里,用稍细的碳管对插就很结实,机身表面用透明胶纸帖一下就可以了。
http://akuo.efly98.com/BRUCE的出差版Zagi.htm

网友:

李哥的贴很受启发,我想的是这样:
机体分为三部分,中间机体带电磁、接受、动力,两侧分出两根碳管,两边机翼带舵机和两根碳管,左右与中间对接后用皮筋绷紧即可(机翼上得加两空),这样不用拆设备,方便,也轻多了。
您看怎样?
感谢会贴,听君一席话,收获颇多。

楼主:

不用客气再看几张片片

网友:

李大哥
你的380电机用的啥电调
多大的电池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易飞模型在 2004/07/28 06:07pm 编辑]

我自己做的电调24A的(右边)左边的是GWS的15A用7.4V1800锂电

网友:

7.4V1800锂电能飞多长时间呢?

楼主:

下面引用由liverpool02004/08/01 03:59pm 发表的内容:
7.4V1800锂电能飞多长时间呢?
全动力时间大概在15分钟

网友:

全动力推理力呢?是多少?

楼主:

全动力推力要看你的电池放电电流了,我的是170克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