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 10A小用心得

楼主(2004-07-27):
去南宁玩了1天的油机回来,越发感觉电动真是个好东西,在电动机上面练习的动作使用到油机上面得心应手。不用拿压力大的油机练习最终也可以达到一定水平,再去飞油机那种心情。。爽啊!
好,废话少说,来正题。既然是无压力练习,那就是追求小空间,小场地就可以作出一样的动作。如何做到?无刷是前提,这不用我罗嗦。如果我们的飞机做的很轻。动力又足够,惯性又小。那么飞机就可以在很短的距离完成动作,而且做错了改出也很迅速。安全,好玩,又可以提高技术,这就是最近流行小3D的原因。

楼主:

既然是小3D,那么能轻的尽量轻,包括电池,机身,电机,还有电调
说到电调。本贴的主角 凤凰10A就开始登场了
C仔的10A
大家看看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7/27 03:15am 编辑]

10A的凤凰网上很多地方现在都可以要到。据说还有不同版本,我下面的描述都是限于我在C仔要得这款,要是其他朋友觉得我说的有什么和你门的不同,可以一起跟贴探讨。
凤凰10a电调到手后我迫不及待的组装,这次来个认真的,接头镀金的上,是为了发挥电池的最大效率。有玩家告诉过我这个很重要,因为以前一直是用超越10。8V的电池飞。为了不让电机太暴力还故意把遥控器的油门最大输出减小了。3根动力线都是用鳄鱼夹来接线的,动力损失点无所谓。但是现在我打算用的是7。4V的电池。更大的发挥效率是很必要的了。
   接上线后,把手头的华迈2015-4100接上(这个和10a电调是小3d的绝配哈)上贾老师的7。4V。开机,嘀咕2声,嗯。。熟悉的声音啊!推油门。◎◎◎?电机颤抖一下不动了。    。是电池放久了吧?换上辉辉的7。4V 10c电池 。还是一样。
555。不是有什么问题吧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7/27 03:36am 编辑]

冷静,,抽根烟,想想是怎么回事先。再来N次,,不行啊,再一看,晕倒,昨天玩油机的时候把遥控设未MODEM3的PCM发射模式了,靠!白忙了,改回电动的MODEM8 FM发射 。这下除了油门其他的舵面都可以动了。但是电机还是不转啊?
对了!换上很久以前要得凤凰25加JB无刷套装看能动不?马上动手,。。
接上凤凰25,这次凤凰25也不行,心里生起了一丝不详的预感---不会是我把25也烧了吧?
这时候无意的动了一下发现电机居然抖了一点。检查才发现3根动力输出没接牢固。虚惊一场哈
好啦,电池也没事了,还是把10a套回去。故障依然。这小电调真害死人啊,心里有点后悔,放着好好的25A不用那这个东西来折自己。受罪啊。
我又注意看了一下,油门推上去电机不转的时候电调上面的那个小紅燈是一闪一闪的,对了,搜索论坛的帖子看看是什么回事?我搜。。。。。终于找到了,原来可能是电压不够了。那就好办了。搬出超越的10。8V电池套上,哈哈哈,电机左右运转了,电调是可以用的啊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7/27 04:29am 编辑]

写了一堆罗罗嗦嗦的东西,大家一定很不耐烦了吧?再罗嗦可能要被转贴到模型茶馆了。好。真正的主题来了。再看看5imx论坛的关于凤凰25的介绍:
http://www.5imx.com/info/info-a/info-a3040215a.htm
凤凰电调的参数是大大的丰富。
Phoenix-25可供你设置的参数包括:
1.Cutoff voltage:截止电压
2.Current Limiting:电流限制
3.Brake Type:刹车方式
4.Throttle Type:油门类型
5.Timing Advance:调速正时
6.Cutoff Type:截止方式
7.Soft Start:软启动
大大小小的几十个设置内容。都是靠听嘀咕声音或者小紅燈的闪烁来判断设置的。
每个选项回答“是”时,将油门置于高位,大约2秒钟后再置于中位即可确认。
  回答“否”时,将油门置于低位,大约2秒种后再置于中位即可确认。
怎么进入呢?看论坛的帖子:
进入方法是:
  1.先关闭所有电源,包括连接在Phoenix-25上的主电源;
  2.开启发射机电源,置油门于高位(Move the transmitter stick to the TOP position);
  3.大约2秒钟后置油门于中位(Move the transmitter stick to the MIDDLE position);
  4.大约2秒钟后置油门于高位;
  5.大约2秒钟后再次置油门于中位。
  此时就进入了参数设置模式了!
但是论坛里面没有截至电压的详细设置方法,翻番E文說明看不懂啊?
http://download.5imx.com/doc/Phoenix-10%20User%20Guide.pdf
于是跑到台湾论坛,但也找不到凤凰10A的全中文說明。。
这时候突然想起来了,辉辉卖的凤凰25套装是附有一份很详细的中文设置,于是拿来对照手头的10A 英文说明书,哈哈,10A的设置居然和25的是一模一样的。
择录有关的截至电压给大家看看:
算了,懒得动笔了,照片的上;

楼主:

把截至电压设置为5V,
到底是5V还是4V我也搞不清楚了,响了几次后我自己也有点糊涂了,反正记得最后一次是确认后就拔电池出来。再次开机接上!OH.......YE!!!
小马达輕快的转动了。555。激动的快要流泪了
因为是在7。4V下面运行,声音不是很尖锐。对了,设置遥控看看。打开油门曲线,监视油门数值,晕倒!油门要到28%电机才开始转动。这个和凤凰25的9%启动差远了。
看来只有把普通模式设置为起始数值在25%才好操纵啊。这个曲线也太。。。了!比J牌的15%油门启动也差多了。
会不会的后面的参数可以调整?(4.Throttle Type:油门类型)要靠听嘀咕声音来找到那个参数挺不容易的,算了,将就用吧。。。。
好了!罗嗦了一大堆,好久没写那么长的作文了。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还有!大家看有什么意见了要回帖哈。

网友:

写得好啊~~
如果做小的飞机还是把那个大插头焊掉,直接将马达线和电调线焊在一起,效果好还轻哟
你的电调是新版本的,记得我那个也应该是新版本的.
希望我的凤凰10A早日归来和你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

写得不错我正需要,不过看到你“嘟~嘟~嘟~嘀咕,的我头都晕了~!不知道我拿到25A会不会搞不转?早知道怎么麻烦我就买J牌的了。
到时候弄不转还要请各位多多指点呀!

网友:

于是跑到台湾论坛,但也找不到凤凰10A的全中文說明。。
这时候突然想起来了,辉辉卖的凤凰25套装是附有一份很详细的中文设置,于是拿来对照手头的10A 英文说明书,哈哈,10A的设置居然和25的是一模一样的。
择录有关的截至电压给大家看看:
算了,懒得动笔了,照片的上;

王子:可否掃描中文說明書后E-mail一份給我呀?我正找得頭痛,先謝!
z-x-zhang@163.com

楼主:

没问题啊,大家一起提高。

网友:

我的电调终于要回来了~~~
又有人一起研究了~~

网友:

我这里有已经给你发了一份请查收。是NEWER给我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7/28 02:55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电调终于要回来了~~~
又有人一起研究了~~
祝贺你!
麻烦你看一下,是28%的油门数值,电机才开始启动吗?我换了几个电机,还有不同的电池都是一样,这个数据人感觉不是很爽。

网友:

呆呆,你的败家路我追不上啊,等等我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7/28 03:42pm 发表的内容:
祝贺你!
麻烦你看一下,是28%的油门数值,电机才开始启动吗?我换了几个电机,还有不同的电池都是一样,这个数据人感觉不是很爽。
你的意思是说,油门推到1/4的位置,马达才转吗?
JETI好象都没这样啊.
等我的电调到了,试试看.不过印象中坏之前也没推那么高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szc2004/07/28 04:14pm 发表的内容:
呆呆,你的败家路我追不上啊,等等我吧
你的无刷还没倒手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gaonel2004/07/28 03:35pm 发表的内容:
我这里有已经给你发了一份请查收。是NEWER给我的
收到了,多谢!!

网友:

我的把微调推到一半的位置就启动了,我用的是凤凰10A的,FF8的遥控器,GS0416.30
无刷电机
B20Brushless Motor 的电机

楼主:

那你的应该是很小的油门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

是的。

网友A: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