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机配大电调会这么样呢?

楼主(2004-07-27):
小
电机
配大电调会这么样呢?效果,功能和控制方面会有什么问题!这样配对电机会有害吗?

网友A:
增加了重量。

网友B:
对谁都没害,大马拉小车,很轻松的~~

网友C:
会增加重量,浪费金钱,但是又为以后升级做好了准备,不需要再换电调

楼主:
小电机配大电调会不会影响控制的线性!!

网友D:
[这个贴子最后由yoyolee在 2004/07/27 09:19pm 编辑]
没有影响,我就是370和380的电机在用25A的GWS电调,为以后省钱。

网友C:
线性好不好是电调本身的问题,与电机大小好像没什么联系

网友E:
说的对。

网友(2005-03-22):
唯一的不好可能是飞丢以后的损失更大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