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驱电机可以直接应用吗?

楼主(2004-07-27):
我想用CD-ROM马达作动力,功率够吗?要改装吗?

网友:

可以不改,老外有直接用的,功率在10W~15W左右吧.

网友:

都是直驱的,就算直驱不了减速桨,能驱动普通直桨也不错呀,自己做能省下不少钱了,在算算做一个寿命能用好长时间。
这是美女给我的网站上的图。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07/27 12:16pm 发表的内容:
都是直驱的,就算直驱不了减速桨,能驱动普通直桨也不错呀,自己做能省下不少钱了,在算算做一个寿命能用好长时间。
这是美女给我的网站上的图。
(photo.5imx.com/up/0407/20047271203280.jpg)
(photo.5imx.com/ ...
晕,你误会了,他是说不改线圈直接用,不是直驱用~~

网友:

能用吗?
想当于什么电机?相当于380吗?

网友:

控制电路在哪,给我们看看。

网友:

改一下比不改效果好,能改为什么不改呢?
就算不改磁铁,从新绕线也是应该的,当然改了磁铁效果会更好。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易飞模型在 2004/07/28 01:32am 编辑]

改装全过程(转自台湾网站)
最好用NEC6倍速光驱马达改,有轴承的。

将三个短线头焊在一起

网友:

下面引用由易飞模型2004/07/28 01:25am 发表的内容:
改装全过程(转自台湾网站)
最好用NEC6倍速光驱马达改,有轴承的。
(photo.5imx.com/up/0407/2004728119500.jpg)
(photo.5imx.com/up/0407/2004728119501.jpg)
...
我感觉这个光驱应该是明基或华硕36X以下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7/27 02:59pm 发表的内容:
晕,你误会了,他是说不改线圈直接用,不是直驱用~~
哈!能直驱更好了,连减速组都省了!

网友:

好单薄啊
会有动力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模型小子2004/08/01 04:31am 发表的内容:
好单薄啊
会有动力吗
这个小东西,我曾用到50W

不过单颗无刷最好别做到功率太大,效率不好。

我感觉控制在40W以内,最好是30W以内,效率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改过的能告诉用多粗的漆包线,每个多少扎?

网友:

具体的参数呢,还有控制电路!!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易飞模型在 2004/08/02 00:11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飞不高的鸟2004/08/01 02:50pm 发表的内容:
改过的能告诉用多粗的漆包线,每个多少扎?
据网站介绍是0.4的线径,13圈。也可能不对,要自己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