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早去试飞~~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图)

楼主(2004-07-28):
[这个贴子最后由ylf999在 2004/07/28 02:40pm 编辑]

唉~~浆都摔光了....只能打道回俯
还见到有个教练带一帮小朋友在练习火鸟400 是参加比赛的~~
明天早上还去~~有没广州的一起拉~在珠江新城
我和zxf105

网友:

同情ing..
旁边白色那架是什么机子?

网友:

把桨都改成折叠的!

网友:

一定没用螺旋桨保护器吧。

楼主:

呵呵~~~没用呢~~~结果一个起落一支浆....等下买回新浆就加
白色那架是朋友的新飞机, 具体我也不清楚呢

网友:

感觉和这个出自一个地方

网友:

你那个是河北魏军的3D飞机吧,我还没有组装它,一直闲着。听说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

对,刚开始练习要螺旋桨保护器,或者折叠桨才行。

网友:

晕,难道是开着动力降落?偶从来没用过螺旋桨保护器,也没这么摔过桨。

楼主:

今天因为比较大风`~这台KT翼展才80~机身长度70~~几乎不能滑翔
我以前飞翼展1米那台也是一直都没断呢

网友:

同情,俺也很久没有断浆了,看图片是草地,应该不容易断浆

网友:

对阿,我的kt机就装好了,浆保护器还没做,主要是找不到那么短的橡筋皮条,看来要多上几根才管用。

楼主:

长有什么关系~~多绕两圈就OK拉

网友:

一般的皮筋就OK了,2块钱一大包,用不完的。

网友:

摔的真惨,我的云舞者也摔过.浆从来没有断过...因为我手快,一摔我就关油门

网友:

俺不管摔什么飞机(前降或后奖)都是摔机就等于摔浆

网友:

断浆坚决不用,我一般都会准备副工作眼镜。我飞了这么久就断过一只浆,还是云雾试飞时断的,翼龙这种机机也能断浆??你不简单阿!!!

网友:

多多练习吧,看飞机不行了,要着地,干脆把动力关掉,减少损失。。。。

网友:

固定翼飞电动的就是好,有风也不怕!要是直升机的话,摔得可就不止这状况了!

楼主:

楼上的我不懂你意思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