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做的飞翼,翼型是什么

楼主(2004-07-29):
我想自己做一家,这个问题急需解决,还有,最小的推重比是多少

网友A:
自己做克拉克Y就可以飞了。

网友B:
记得从哪看到过,飞翼推重比大于0.25就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