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火鸟400的“心”

楼主(2004-07-29):
各位高手,大侠各位:
本人,初入道。朋友送我了一架火鸟400,在我第一次试飞时就将其炸了,现方向舵老好抖舵。现请求各位高手,大侠,有无你们不飞的火鸟,你们飞炸下来的火鸟,只要是火鸟的不管是死体,残骸,请你们把它送给我,我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新手还是玩翼龙好啊

网友B:
我的心和遥控器已被我卸下,才用半个多月!不知有意否?

网友B:
买的火鸟400,飞了半个多月,就把遥控和接收板卸了,装了两个9克舵机和一个混控,用T4VF飞,很爽的,现在又眼光高了在飞电3D机,把它放在一旁了,

网友C:
哎
我没有
有的话拿去~!~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对我的支持,我的QQ273563120

网友D:
我的400都送人了

网友E:
魔鬼,你的舵机问题还没解决吗? 找:重庆黔江殷涛 吧,他肯定帮你解决,。。。

网友E:
用酒精清洗电位器没有啊,老弟!!!

网友F:
那个电位器超小,还要焊下来再清洗,我把它拆了,自己做了个小舵机放里面了,用了个进口的大一点的电位器,把电路板上的舵机部分都拆掉了,作好小舵机用了我半天的时间,有看图的给我回复我就传上来

网友F:
改装后的全图
电路板背面的接线,4条,绿和黄接电位器,橙和棕接舵机电机
电路板正面接一个4P插头
做好的舵机,旁边是拆下的原来的电位器
电位器换了个进口的,这样可靠性强许多
侧面看看,舵机的大齿轮要扩孔到电位器的轴径
好了,火鸟重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