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什么电动飞机的体形要比油动的小!!!

楼主(2004-07-29):
我觉得如果装了无刷动力,肯定可以把机身做到1500mm长,这样我们的电动飞机也能扛3级风力了吧???有没有哪位玩家尝试把电动飞机做到1500mm以上的长度?有的话 来交流一下经验啊

网友:

关注中!

网友:

能做小为啥不做小呢?电动的优势就在于小巧~挟带方便,这是油机无法比拟的~。玩大的当然还是油机爽了。

网友:

还有就是翼展的大小好象不是和抗风能力成正比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tiana9992004/07/29 12:26pm 发表的内容:
能做小为啥不做小呢?电动的优势就在于小巧~挟带方便,这是油机无法比拟的~。玩大的当然还是油机爽了。
赞成

楼主:

如果电动飞机既能做小又能做的很大...这不是很好?再说了.谁不喜欢大的飞机..玩小的飞机..我觉得我跑到外面都拿不出手哦...
还有我说的是机长,不是翼展....体积大了.自然抗风能力强

网友:

对,体积大了设备也没多大
顶多就是电池容量提高
所以重量没多大
所以抗风性能没提高把
不过大点还是爽(性能不变的情况下

网友:

答案很简单,电动受目前技术的限至,重量大于1000g的时候配件价格会激剧上长,相当油机40级别的飞机电动的可能成本要上W块。不是特别发烧的朋友不会搞那么大的飞机, 相反,小电动的优势是方便,场地要求小。和油机刚好互补。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07/29 05:42pm 编辑]

没人说不能做大的啊,只是现在玩电动主要是为了小场地飞行,不用到处找场地了。
如果做到一米以上,那不和油机一样找场地拉。
我一直在选合适的15~20的油机改个电动玩,但想想找飞行场地就够愁人了~~一直没行动。
用400级无刷改个20~30级的油机动力基本够,但场地是问题哟。
还有,抗风可不是翼展大的关系,重量是主要原因啊~~

网友:

体积大抗风能力就大?概念错误~!还是听听老鸟的见解吧~~

网友:

完全同意美女的说法~重量才是决定抗风性能的主要因素。

网友:

飞机滑翔的时候当然是重量大抗风性能好,。。。

网友:

在看

网友:

没记错的话高速飞行的机子抗风也不差。

网友:

下面引用由动感超人2004/07/29 10:05pm 发表的内容:
没记错的话高速飞行的机子抗风也不差。
嘿嘿,没记错的话,高速飞行的机子翼载也大。

网友:

下面引用由闪电飞猫2004/07/30 08:19am 发表的内容:
嘿嘿,没记错的话,高速飞行的机子翼载也大。
对,翼载荷越大,飞行就需要高速才能有足够的升力。
也就可以认为速度越快,抗风性越好。

网友:

我的550电飞机重1100克,重呀!抗风性能好,但飞行性能一般,翼荷60

网友:

我要问:凭什么油机不能做小一点?
电动小,有人认为是优点,有人认为是缺点。看法不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