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鸟舵机太烂,自己动手做一个吧!

楼主(2004-07-30):
改装后的全图

电路板背面的接线,4条,绿和黄接电位器,橙和棕接舵机电机

电路板正面接一个4P插头

做好的舵机,旁边是拆下的原来的电位器

电位器换了个进口的,这样可靠性强许多

侧面看看,舵机的大齿轮要扩孔到电位器的轴径

好了,火鸟重生了!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流星,你好:
   你也可称得上高手了,你的改造不错,在重量上也并没增加多少。就是一个电位器的重量吧!
   我有一事不明白,你就是把电位器换了,有多出一个舵机机械板块你是怎么固定在火鸟400里的?
   你代用的进口电位器,其规格是多少,我也想试试。
   原电位器是,六个脚,现在变成了两个脚,对其性能有影响吗?
   我的想法,你看看行不行,最好能找到接收部分,输入来的信号也就是三根线,这样接一个成品的舵机,不是更好吗?

楼主:

重量增加了4g,火鸟机身的后面有地方可以放进去的,电位器的规格是51K到100K都可以用,原来的电位器6脚只用了两个脚,我也想过直接加成品舵机,但还要改原来的电路板,可集成电路上的型号都被磨了,难以分析电路,只好自己做舵机了

网友:

再问你,改造后的舵机,其舵角量,有多大,有多大的角度,30,45,60。

楼主:

改装后的舵角正反向都是45度

网友:

我的 方法:直接找旧的标准舵机齿轮箱。换掉电机。拆去电路板。原来火鸟的舵机电位器6个脚只用了3个。照接即可。楼上兄弟的方法使舵机可靠性提高。但是不好固定,机械强度也不好。

网友:

火鸟的尾翼和舵机总有点不可靠,几次严重损伤和死里逃身都是尾翼引起的。

网友:

我倒~怎么图片我一张都看不到?不过看大家的回复,估计是个有成就的感动哦!高手~~

楼主:

下面引用由天使在哭泣2004/08/06 02:39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 方法:直接找旧的标准舵机齿轮箱。换掉电机。拆去电路板。原来火鸟的舵机电位器6个脚只用了3个。照接即可。楼上兄弟的方法使舵机可靠性提高。但是不好固定,机械强度也不好。
用热熔胶固定在机身里就行了,尾翼坏了可以用KT板再做一个呀,我就做了几个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