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我的挑战者到了

楼主(2004-07-31):
玩过的大侠,指教一下有什么要注意的?电机要做磨合吗?

网友:

电机不用磨合,没必要那么精细
一开始不熟悉的注意打舵不要太大,特别是起飞的时候,以免失速。
虽然挑战者有尾轮转向,第一次飞还是手掷起飞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danlli2004/07/30 03:49pm 发表的内容:
玩过的大侠,指教一下有什么要注意的?电机要做磨合吗?
做好常规的地面例行检查,新飞机性能不熟悉。
最好找空旷,人少的场地,以免出危险~~
祝你首飞成功~~

网友:

动作真快啊!说买就买.买了怎么不告诉我啊?什么时候首飞啊?记得要叫我啊!上次太扫兴了!佩了什么发射机?

网友:

有空打给我聊聊!

网友:

上个图看看吧

网友:

最好是象翼龙那样,加强一下水平尾翼,不然很容易就会坏的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danlli在 2004/07/31 02:02pm 编辑]

好沉的1050mAh氢电。

电机安装架有很明显的右偏角。(听说云舞者的有右偏过度的问题)

安装舵机的位置,靠得好近,担心力臂安排不下。

安装舵角的螺丝长出好多。慢慢再剪短吧。

转向尾轮。

遥控用的是原来配先豪电直的40M 4通道(Rflad),舵机叫做飞扬5克舵机,其实就是TowerPro。
接收机是飞高6通。
不算遥控,用了700块。

这是我原来玩的顺达3通电滑。

网友:

哎呀!上次忘了跟你说,舵机最好不要买辉胜啊!不知你的是那种,如果是全国产零件的那种就真的很一般了.再说700元偏贵了一点.哪天一起去飞?

网友:

gws的贵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吗?

楼主:

广营的也不算贵拉。我只是觉得飞扬卖的东西应该还过得去,也不知道就是TowerPro,所以才买了它。

楼主:

完工了。下午找metalman去试飞。祝我好运吧!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metalman在 2004/08/01 04:09pm 编辑]

你临时有事啊?去不了试飞真可惜.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danlli在 2004/08/01 04:52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metalman2004/08/01 04:05pm 发表的内容:
你临时有事啊?去不了试飞真可惜.
就是呀,我连数码相机都翻出来了,现在又要等一个星期了。:(

网友:

就是碳刷容易磨损,准备多买几个电机用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danlli2004/08/01 04:33pm 发表的内容:
就是呀,我连数码相机都翻出来了,现在又要等一个星期了。:(
我还想带上我的云舞者呢!昨晚已做好准备充好电.下次你记得带上相机照一些照片.

网友:

拍下摔机的精彩瞬间

楼主:

下面引用由metalman2004/08/02 03:11am 发表的内容:
拍下摔机的精彩瞬间
呵呵 不会又摔吧!

网友:

自己摔得多了,想看看别人摔.尤其是挑战者的螺旋失速摔机,场面很正点的.比我的云舞者要好看.

网友:

就是碳刷容易磨损,准备多买几个电机用吧
碳刷我觉得倒是不易磨损,我有一架机机都退休,电机还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