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美女版主请教无刷的绕制方法

楼主(2004-07-31):
很羡慕美女版主用CD_ROM改的电机,美女版主能不能将改制方法写出来,怎么绕,线径,多少圈,等等,非常谢谢

网友:

呵呵,我都问过美女了,可是不同的电机,绕法是不同的,可以参考一下这里
http://members.jcom.home.ne.jp/4223215501/CD_Brushless.htm

楼主:

-=-=-=-=-=>
呵呵,我都问过美女了,可是不同的电机,绕法是不同的,可以参考一下这里
http://members.jcom.home.ne.jp/4223215501/CD_Brushless.htm
-=-=-=-=-=>
谢谢,虽然都是鸟文,不过还能看懂大概意思
那么美女版主及其他同志在做的过程中有什么心得体会,经验教训希望说一下

网友:

关于绕线,根据个人的马达不同,虽然用相同的线和相同的T数,但实际数据是不一定一样的。

要根据你的需要来绕,你需要的才是最好的。

确定你需要的目标。

遵循一个原则:

增加线径、减少圈数---转速提高、功率增大、扭力降低

相反

减小线径、增加圈数---转速降低、功率减小、扭力增加

窍门就是先看鸟文网站,模仿他们的绕线方式,再根据所得到的数据,按照上面的原则改变绕线,经过反复的测试就会得到你需要的绕线了。

网友:

电调用的是什么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天才2004/07/30 07:24pm 发表的内容:
电调用的是什么的。
目前用 JETI JES 18-3P
传说中不能DIY CDROM无刷的电调,哈哈
还有正在归途的凤凰10A

网友:

请问:拆下来的直接用是啥效果?

网友:

下面引用由飞不高的鸟2004/07/30 09:25pm 发表的内容:
请问:拆下来的直接用是啥效果?
功率小小的,夏天凉快一下效果不错

网友:

我始终稿不懂为什么KV值和圈数有关。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07/31 08:55am 编辑]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7/30 11:21pm 发表的内容:
我始终稿不懂为什么KV值和圈数有关。
   KV就是用转速确定的啊

网友:

我是指绕线的圈数。按我的理解KV值应该和定子的级数有关,和每级绕几圈线没什么关系。这是我全主观臆断,无任何根据。

网友: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7/31 10:24pm 发表的内容:
我是指绕线的圈数。按我的理解KV值应该和定子的级数有关,和每级绕几圈线没什么关系。这是我全主观臆断,无任何根据。
 你的意思是KV不一样的马达,定子极数是不一样的吗 ?

你还是试下吧,同一个马达改不同的T数,再用相同电压测试转速,看看是否一样就明白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eett在 2004/08/01 12:23pm 编辑]

那我的cd无刷就不用减速了?因为圈数很多呀。再问你的直驱用多大奖?

网友: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8/01 12:18pm 发表的内容:
那我的cd无刷就不用减速了?因为圈数很多呀。再问你的直驱用多大奖?
这问题不好回答,圈数很多,你知道有多少嘛?

测下转速吧,转速/电压=大概的KV值

桨的话,不是成品马达,没有数据,还是多试几根吧。

这种小马达不改线,先试5-7寸的桨吧。

网友:

大约20多圈。
关键是这个无刷太好了,我不忍心改。

网友: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8/01 02:58pm 发表的内容:
大约20多圈。
关键是这个无刷太好了,我不忍心改。
那就别急着改拉,测试一下吧,没准能满足你的需要呢

网友:

已经改长电机轴,决定直驱了。

网友:

大哥们把具体的参数说一下啊

网友:

网上好像是:0.3mm线径39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