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楼主(2004-08-01):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8/15 02:07pm 编辑]

1+1的3D机在磕磕碰碰后热胶越加越多。加上我用的是10。8V电池。吊一下机电机就非常烫了。也因为太重,新买的7。4 电池都用不上,吊不起来啊。
今天在家吊了几圈,把飞机磕伤了。干脆把设备卸下来,不想修了,在过一天就飞满整3个月,够本啦!

楼主: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这几天看了佛山小李的室内吊机,深受打击。我也要苦练一把了。为此,新的小3D装备我打算安装以下的搞:
电调 凤凰10A
电机 华迈2015 4100
减速组 GWS350-C,D
桨 9070
舵机 GWS 5g
飞机;自己做的3DX -KT机
整套飞机是以轻量为特色,起落架都不要了 。用9070是减速少飞机的反扭力。然后加大副翼。必要的时候打完副翼就可以制止飞机的扭力转。还有,经SZC的建议搞一个全动的水平尾翼。。
大家有什么可以减重的方法欢迎支点。

网友: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既然在家里吊机,都预了会很容易碰坏的,何不做简单点?对副翼加大,全动尾翼,也不用很加强,随便用热溶胶点几下就行,照我说来,可能炭纤都可以省,你认为呢?爽啊!

网友: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呵呵,强!
减轻重量可以考虑降低结实度,少用胶水,点到即可。机身用低密度泡漠做,非常轻,不妨试试。

网友: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我在用CD无刷改,因为CD无刷只有18g,电流也小,电池可以用1100mah50g的,单这两样,就轻了70g,飞机可能做到200g。

网友: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支持diy

楼主: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对啊,重要的电池忘记了,我要了ELE的7。4 1000ml 也是很轻的,CD rom也在考虑中。不过自己不会做。。。。。。。。

楼主: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对了。我又突发奇想,既然就是吊机的,不侧飞也可以(就是在室外做不了眼镜蛇滚转了)可不用炭管搞一个机身?我以前要有一节挺粗的炭管5mm径,很硬,称了一下,才8g。KT板的机身我称了 23g。

网友: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7/31 11:31pm 发表的内容:
对啊,重要的电池忘记了,我要了ELE的7。4 1000ml 也是很轻的,CD rom也在考虑中。不过自己不会做。。。。。。。。
我要做的只是减速组,或直接用GWS的,线圈不打算重绕。因为200多g要求不高呀。

楼主: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好!也期待你成功

网友: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我的美女牌CD无刷马上要到了,兴奋中!

楼主: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看我得动力组。。搞了一晚的成果

diy就是累哈!

楼主: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测试了一下拉力,还不错。我现在关心的是重量
为了对比称一下普通370减速组的重量:

光溜溜的就都有58g了

新无刷350c +2015 再加上凤凰10A电调的才76。5g轻哈!

楼主: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既然用上电子称了,索性把以前玩的动力组也都过称,以后也好心中有底

ele 的动力组+jes18-3p 加接头 +桨 104g
想不到重量还挺轻的

台湾JB电机动力组+凤凰25A+接头+桨 138g 呵呵~
不过JB无刷的功率大好像是另外一个级别的了

哈哈。主角来了。相同的器材 才87g。真轻哈
ele 1000ma电池是50g ,估计其他的接收 5g 3个舵机 16g  就是说空机控制在80g的话整个飞机才238g
当然是理论上的。刚才感觉拉力随便可以达到350-400g。这样应该一半油门就可以吊了、、

网友: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JB电机动力组的大齿轮好酷!!

网友: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ele 的动力组+jes18-3p 加接头 +桨 104g,怎么会有104克,太重了点哦。
主角的接头怎么那么大,用什么东西做的啊,金条吗,哈哈!

网友: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呆呆,别想那么多啦,哈哈,反正不久又要重做的了,嘿嘿
现在目的就是要制作时间快,要做到摔烂了以后2个小时之后又可以飞这样才行
呵呵
还有,要不我还有一个建议:
吊机最容易摔烂的是三个地方:水平尾翼、垂直尾翼、主翼的左右边缘,那么尾翼干脆就用纸铰链,不要用透明胶了,铰链也不用上胶了,摔烂尾翼马上拔出来,换了又可以用了,整个过程可能10分钟就能再飞了。

楼主: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下面引用由cst2004/08/02 11:17am 发表的内容:
ele 的动力组+jes18-3p 加接头 +桨 104g,怎么会有104克,太重了点哦。
主角的接头怎么那么大,用什么东西做的啊,金条吗,哈哈!
非常惭愧。是3个鳄鱼夹

楼主: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下面引用由szc2004/08/02 12:02pm 发表的内容:
呆呆,别想那么多啦,哈哈,反正不久又要重做的了,嘿嘿
现在目的就是要制作时间快,要做到摔烂了以后2个小时之后又可以飞这样才行
呵呵
还有,要不我还有一个建议:
...
你的建议不错,不过我得另外一个构想是主机身纯用炭管做,甚至机身的主炭管要伸出垂直尾翼以外防止屁股座地,再做一个X形状的交叉炭管放在机身尾部保护水平,垂直尾翼,美名其曰--吊机练习架。这样应该经得起磕碰了吧?
还有,用炭管粘成隔框做骨架,再用吹塑纸蒙上做主翼,会轻巧又坚固吧。。
好,今晚动手。

网友: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下面引用由特帅呆王子2004/08/02 06:37pm 发表的内容:
你的建议不错,不过我得另外一个构想是主机身纯用炭管做,甚至机身的主炭管要伸出垂直尾翼以外防止屁股座地,再做一个X形状的交叉炭管放在机身尾部保护水平,垂直尾翼,美名其曰--吊机练习架。这样应该经得起 ...
呆呆,真是英雄所见略......啊
我很早之前就想着要做一台吊机练习机啦,哈哈,就是有东西在后面撑着防止尾翼着地。不过这种办法还要考虑一样东西,就是,中心会后移很多很多很多!虽然说中心比较后吊机比较稳,但是,重心太后了也不行!我看你怎么解决,嘿嘿?

网友: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等大侠们做出来好参考一下,不过我没有无刷。

楼主: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呵呵~炭管骨架,有翼台
主翼是可以拆卸得:

楼主: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一不留神,搞成了这个怪模样,

复杂得水平,垂直尾翼转向结构,555。,自己都头晕了

网友: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呆呆,我也知道你会这样做,这不会太复杂了嘛?

楼主: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8/03 10:03pm 编辑]

来几张清楚的吧

整机重量245g,比预计得多了一点点。
吊机得时候用1147桨比9070桨发热还小,油门用到70%才可以。

用套管式铰链非常精确和灵活,铰杆是玻璃纤维杆,有弹性,掉机得时候可以保护舵面。

网友: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太小了吧,佩服!好飞吗,我觉得还是做个有翼型的吧。

网友: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下面引用由cst2004/08/04 12:19pm 发表的内容:
太小了吧,佩服!好飞吗,我觉得还是做个有翼型的吧。
飞了这么久的3D机,我并不发现有翼型的会比没有翼型的好飞!

网友: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设备轻就是好,我用小马达和24克的电池重量都有210克了,看来要换机上设备拉~~

楼主: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8/04 07:49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cst2004/08/04 12:19pm 发表的内容:
太小了吧,佩服!好飞吗,我觉得还是做个有翼型的吧。
也不是非常小啊,翼展80CM 长85cm,我对这个机型得设计很满意,组装方便,简洁,可以很快更换部件。绝对轻量。拿来练习吊机很爽
,我在3楼得大客厅铺拉了安全网,飞机轻,掉下来都没事。

楼主: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飞机没事,玩了一晚。可是我得手有事了,刚开始得时候不注意看桨,被砍了三道很深得口子,流了好多血挂彩啦    ,,5555。我差点想放弃了。在上面没空调。闷了一身汗。  真受罪
   但是!我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今晚收获不错。已经可以转得像点样子。我想不出几天就可以玩得运用自如了。室内吊机得难度真的比室外难多了,姿态不对根本没办法改出,只有狠心得收油门--砸!
到时候我会写一篇《室内吊机速成训练大法》。

网友: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室内吊机速成训练大法》好!等着你!

楼主: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8/06 10:35pm 编辑]

  特训获得巨大成功,刚才在楼上客厅最高纪录连续吊了3分多钟,开始还在数圈数,到了50多圈得时候我失去耐心了,这时候本能反映已经形成,基本掌握了小3D得扭力转特性。可以自如得控制飞机得位置,限至飞机在身边2米范围内打转。我还是不得不再说一句ELE得电池太棒了,小小得电池冲完了居然可以累计连续吊10分钟以上。放电能力一点都不衰减。
  另外,飞机也太经折磨了,我发现玻璃纤维套筒铰杆式得驱动舵面比epp还强,尽管我没有玩过EPP得飞机。舵面可以被砸成了180度翻转把它拨到原来得位置,或者猛弯折变形之后,拿起来一仍再吊,还是继续保持原来得偏转角度,根本不需要调整。太强了!!

网友: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ele的锂电确实不错,我的3d机带7。4v,2000mah电池全重340克,可以连续吊机10来分钟。kt3d真的很爽,这几天已经在单片网球场内吊机了,争取过渡到室内,过几天上照片。

楼主: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你的进步真的很快啊。希望更多得朋友加入电动行列。
也来体验-下室内飞行得乐趣

楼主: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录像临时存放地址:
ftp://t:t@61.132.103.50/电动吊机/22.rm
录像机忘记打开逆光补偿开关了。所以画面很暗。吊了5分多钟。可能看起来有点乏味吧,试验得机子飞的很破旧啦。

楼主: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高速下载地址:
http://www.ruituo.net/szc/22.rm
谢谢SZC朋友提供存放空间。

网友: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录象已经看啦,确实很强,!!佩服!
好马配好鞍啦,好的动力要配好的电池,性能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电池很重要,强力推荐ELE的电池!

网友: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不错呀!就是转得我头晕~!呵呵!电池感觉还能飞很长时间,不错。
原来“特帅呆王子 ”是位眼镜兄,呵呵~!
下次给飞多点特写。

楼主: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这段时间每天练习50分钟以上(4个电池的起落)。水平大增。飞机在室内可以随意飞到指定地点、高度悬停,有时候搞搞花样,飞到离天花板很近的距离。突然收油门下坠,在接地一瞬间把飞机悬停在地面上。很好玩啊
不过要从窗户飞出去再回来这个胆量我还没有。这点是不如小李了。还是在苦练吧。

网友: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哈哈哈哈哈哈后

楼主: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8/15 02:41pm 编辑]

哈哈,功力深厚了,由楼上大客厅转战到2楼电脑房再战到床上。。。,
于3M X 5M的斗室内一角就可以爽吊,兼单手接机了:
高速视频下载,是软件处理过,动作慢了,大家可以看清楚点
www.ruituo.net/szc/CAPTURE_NEW.wmv

网友: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下次从楼上吊到楼下,从楼下再吊到楼上,然后再吊到外面,然后再吊回来~

网友: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然后再吊到床上,然后再吊到床下,吊到沙发上,。。。哈哈,房子够大,随便吊到哪。。。

网友: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强呀,自己做,自己飞,自己拍。
没想到这小机机这么稳,是不是动作慢了后的错觉呀。

网友: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你的凤凰10A加2015的减数组是不是深圳辉盛的?谢谢

楼主: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8/16 06:11pm 编辑]
下面引用由eett2004/08/16 00:12am 发表的内容:
强呀,自己做,自己飞,自己拍。
没想到这小机机这么稳,是不是动作慢了后的错觉呀。
的确录像变是慢的原因。这里有一个纠正播放速度的:
http://rc.5uer.com/viewFile.asp?Boardid=12&ID=333

第一次在这么小的空间飞,有点紧张,其实后我又飞了几次,飞机可以飞的比录像里面的更平稳的,注意看一下在第34秒的镜头,机翼把窗帘都拨动了。螺旋桨的风力很大,把地面的杂物吹散了一地。

楼主: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辉盛的没用过,2015是在KOSH朋友那里要得,蓝色的外壳现在恨少见了,电调是在C仔那里要得。

楼主: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这个贴子最后由特帅呆王子在 2004/08/16 06:16pm 编辑]

无声得电源看起来没意思,用Premiere加工一下吧。
帖子引用:
玩转Premiere -自拍录像得深加工
Premiere可以加上背景音乐和滚动子幕等很多特效,我凭借PS得老底现炒现卖做了一段。

网友: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请问特帅呆王子你的凤凰10A的电调上的6个FET的型号,谢谢,还有能用什么代换?

楼主: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有2种
P418R
FPS
AIA
T398
数字非常小勉强看到是这样了

网友:
向室内吊机的目标进发--开始制作小3D,最新增加录像

加上音乐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