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疼啊。。。偶翼龙第一次去飞就断尾了。。。。。

楼主(2004-08-01):
今天天气不错,就是有点晒~和表弟跑去珠江新城放飞机~两人都是第一次。。。翼龙。。。
第一次放飞机,好紧张啊!用了1个钟头装配好飞机。。。一开始我们试着沿一条没车的公路起跑,但飞机一直右偏,飞不起来,只有我表弟第三次起飞竟然飞起来了几秒,马上就右倾着坠机。。之后只好用手投方式飞咯~前7、8次简直惨不忍睹。。。偶得咸蛋机(贴着咸蛋超人的贴纸)每次一出手就直冲草面。。。连塑料机身都歪曲了,机头还差点裂了!我表弟就顺利点,第二次投就飞起来了,不过还不会控制,每次只飞了十多秒就坠机。。。
后来,我的咸蛋机终于能平稳的飞起来咯!!激动啊!!!!!!
不过,第一次很平稳的飞机来后,飞机严重右偏,拉舵都拉不过来,结果,用一个优美的姿势擦过电线杆直冲树顶,挂上面了!还好后来有个小孩帮我爬上去拣下来了(我太胖爬不了树啊)~嘿嘿~这时候,我终于掌握手投起飞咯~~~~
到了最后一飞,偶平稳的飞出去--右偏--又向树飞奔而去--急忙关马达--咸蛋机右倾冲向地面--右翼着地--翻滚--断尾翼。。。5555555555555
最后,翼龙感觉真的挺耐撞,偶的尾翼断了是因为偶没做好安全措施(尾翼没有加固)~我表弟的一点事都没有~~不过,翼龙的橡皮筋好差啊!表弟的飞机每次坠机都断一条-_-!现在他都没橡皮筋绑机翼了。。。
第一次飞,好多东西想说阿,但平时就不会写东西,看不懂了不要投诉哦。。。
有几个问题请各位指教下:为什么我们两个的飞机都有很大角度的右偏?拉紧左舵最多只能拉到飞机直飞,不能左转。。。。最后,翼龙感觉真的挺耐撞,偶的尾翼断了

网友:

没有图,有图配就好了

网友:

慢慢练吧!

楼主:

偶没相机,下次叫表弟带去排排~
练是肯定会咯~只是严重右偏的问题要怎么解决阿???

网友:

按录象说明上的把方向马蹄形杆拧紧点

网友:

嘿!最近飞翼龙的兄弟咋和我一样不好飞呢,大家快努力吧!我这场地真是不好进去啊,麻烦!

网友:

我的场地多多

网友:

多飞就练成功了!

网友:

哎,~~~~~~~~~~~一样的遭遇

网友:

那天第一次看倒翼龙的发射机,试了一手。
天哪!完没有手感可言。

网友:

建议用FMS先练练手感,很管用的,把翼龙的发射机稍微改装一下,加上PPM信号输出的音频口,用FMS里面的那架双发客机来练,操控跟翼龙非常像,我练了两天,现在起飞降落已经非常漂亮了,就是有风的时候还做不好盘旋。

网友:

下面引用由yeniloj2004/07/31 11:24pm 发表的内容:
今天天气不错,就是有点晒~和表弟跑去珠江新城放飞机~两人都是第一次。。。翼龙。。。
第一次放飞机,好紧张啊!用了1个钟头装配好飞机。。。一开始我们试着沿一条没车的公路起跑,但飞机一直右偏,飞不起来,只 ...
我的经验是既然右偏,你在起飞前将方向舵微调往左打到底或中间,然后调整舵机盘使方向舵面往左一点,以补充起飞后的右偏,起飞后如果左偏就将微调往右打一点,调整到直线飞行,另外起飞前将升降舵面调整到向上一点,保证出手后能小角度爬升。这样飞行就容易多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xunicheng2004/08/01 10:00pm 发表的内容:
建议用FMS先练练手感,很管用的,把翼龙的发射机稍微改装一下,加上PPM信号输出的音频口,用FMS里面的那架双发客机来练,操控跟翼龙非常像,我练了两天,现在起飞降落已经非常漂亮了,就是有风的时候还做不好盘旋。
请教PPM信号输出如何加,我的是火鸟403

网友:

下面引用由rwater2004/08/02 12:44pm 发表的内容:
请教PPM信号输出如何加,我的是火鸟403
是呀,虽然不是4通的设备原理上应该也能加吧
是不是把天线接出来就行了?

网友:

当然不是,从PPM信号编码后送到高频电路去的地方取出来。火鸟没玩过,不太清楚,不过,既然是PPM比例遥控设备,肯定能够取出PPM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