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无刷问题

楼主(2004-08-01):
从坏的1000多的专业刻录机拆的无刷电机,双轴承。
原刻录机是48速的。
请问:它的转速大约是多少。
是否3根线接电调就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没想到刻录机上有怎么好的东西,我得赶快找找。
只要是Y型接线发(最好还是从新自己绕线),不短路就行(用万用表试试)

网友:

还可以吧,转速可不太好估计,KV应该不会超过2000。
最好还是测一下吧,直接接上3根线就可以了。
就这么用,飞200克以内的小飞机是没问题的。

网友:

哇,好东西,!